求 Xilinx下载线FT232 实现方案,参考 JTAG-HS3。

楼主(2016-12-11):
Digilent 的JTAG-HS3小巧玲珑,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山寨了呢?能分享下EEPROM的内容吗?谢谢了。
黑金ZYNQ7010的板子上也是使用FT232实现了板载下载功能,不清楚其中eeprom中是不是只需要存储个VID和PID就可以了呢?

楼主:
黑金动力社区上已经公开了ZYNQ7010的原理图,其中FT232部分原理图如下:

网友:
自己做的话,搜索"XVC" Xilinx Virtual Cable。

如果要启动后自动能搜索到,不能用XVC,需要找资料etc;启动的时候不怕手工开个东西,XVC足够用,你优化的够好的话,比官方的速度快。

网友A:
我也想DIY 能找到EEPROM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DIY 能找到EEPROM固件吗

暂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有的大神能分享下就好了。

网友:
可惜无机酸不在,不然她肯定给出来了

网友:
就用原厂第一代的方案就行了,你自己用得了多少,又不怕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有的大神能分享下就好了。

Vid一类的在驱动里找,多试几个就试出来了

网友(2017-02-11):
我买过一次digilent的开发板-basys3的。用FT的官网软件读取了一下开发板上FT2232的EEPROM的内容,但是我没有修改,又点击了一次烧写,相当于还是把它原来的内容写回去,然后这块板子就悲剧了,vivado就识别不了。。看FT2232资料,没多少内容是可以配置的,不知道为什么digilent的就可以呢

网友:
这个 eeprom 的内容要用写录器写的,用工具配进去的不能用

网友:
期待有人早点做出来!

网友:
x家下载器国产120元左右,应该不需要再山寨吧。另外如果不需要用chipscope工具,下载试验可以简化为一个能连接电脑的单片机(串口或usb)+四根线(地 program cclk sdi)。生成bit转成bin文件从单片机三个io输出控制下载,这个时序简单,公开的,类似只输出的spi

网友:
http://debugmo.de/2012/02/xvcd-the-xilinx-virtual-cable-daemon/

网友B:
关注,谁能提供EEPROM的内容,我做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谁能提供EEPROM的内容,我做一个试试

同求同做:)
你有原理图了吗?

网友:
二楼不就是嘛

楼主:
二楼不是JTAG-HS3的啊

网友(2017-03-13):
JTAG-SMT™ Programming Module for Xilinx® FPGAs

这个看起来不错。

楼主:
楼上威武,能搞到资料吗?一起DIY个吧。

网友C(2017-07-30):
JTAG-SMT2仿真器93C56中的数据,经测试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JTAG-SMT2仿真器93C56中的数据,经测试可用

非常感谢,有这个的原理图吗?

楼主(2017-10-20):
引用 网友C:
JTAG-SMT2仿真器93C56中的数据,经测试可用

您发的这是JTAG-HS1的内容啊。

在Adebt中也是识别出的HS1,能帮忙确认下发给SMT2的hex吗?谢谢啦。

网友(2017-11-19):
的确是HS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JTAG-SMT2仿真器93C56中的数据,经测试可用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JTAG-SMT2仿真器93C56中的数据,经测试可用

这个可行么?用在那个电路里面?

网友:
这个可用么,可否分享下原理图?

网友(2018-02-01):
引用 网友C:
JTAG-SMT2仿真器93C56中的数据,经测试可用

有原理图吗?

网友C:
这个应该是SMT2的。
原理图上面有人发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JTAG-SMT2仿真器93C56中的数据,经测试可用

怎么烧写给EEPROM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SMT2的。
原理图上面有人发了啊。

经测试可用,买板子送的下载器是HS1的。如下图所示:

看了19楼提供的图片,心里痒痒的想把下载器从HS1变到SMT2,把下载器拆开以后,发现上面用的存储器是93LC56B的6脚存储器,如下图所示:

从网上下载了存储器的芯片手册:

把芯片给取下来,根据引脚定义把引脚扩展出来,根据手册提供的资料用STM32的开发板写了一个读写这个存储器的程序,完成以后先读取数据,并与网友“最笨的企鹅”在24楼提供的固件对比,发现基本上大差不差,具体细节没有看太多。接着将网友“最笨的企鹅”在33楼提供的SMT2的固件转换成C数组的形式,嵌入在STM32的程序中,写入到93LC56B芯片中,并再次读取检验。
校验通过以后重新将芯片焊接到下载器上,通电后识别出来下载器,使用ISE下载也能够完整的下载,截图如下:

在速度上忘记对比前后的差别了,从图上看着前后都是10MHz的下载速度,但是给我的感觉是SMT2要比HS1快一些,也可能是我的错觉,忘记前后对比一下了。总之,33楼提供的SMT2固件可以使用。如果网友们有需要的话,我会把我用于烧写93LC56B存储器的STM32程序公布出来,写得比较low。

网友:
层主,请问用FT Prog烧不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经测试可用,买板子送的下载器是HS1的。如下图所示:

层主,请问用FT Prog烧不行吗?

网友D(2018-03-03):
引用 网友E:
层主,请问用FT Prog烧不行吗?

我是按照存储芯片的手册资料,自己用stm32写的烧写程序,你要要的话可以把程序给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是按照存储芯片的手册资料,自己用stm32写的烧写程序,你要要的话可以把程序给你。 ...

用FTDI的驱动,可以直接写整个EEPROM。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FTDI的驱动,可以直接写整个EEPROM。

你好,具体怎么下载的能告知一下么?我找了一下没能找到,所以就自己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具体怎么下载的能告知一下么?我找了一下没能找到,所以就自己写了。 ...

核心代码段。
如果翻FTDI网站看AppNote和Guide,以及看github libftdi的代码还不能明白的话,那建议放弃。。

FT_Open();

uint16_t sum, val;
sum = 0xAAAA;
for (int i = 0; i < 127; i++) {
    val = eeprom[i];
    sum = val ^ sum;
    sum = (sum << 1) | (sum >> 15);
}
eeprom[127] = sum;

FT_EraseEE();
for (int i = 0; i < 128; i++) {
    FT_WriteEE();
}
FT_ReadEE();
FT_Close();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核心代码段。
如果翻FTDI网站看AppNote和Guide,以及看github libftdi的代码还不能明白的话,那建议放弃 ...

厉害了,多谢指导,我只看了datasheet,applcation note压根就没注意到,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核心代码段。
如果翻FTDI网站看AppNote和Guide,以及看github libftdi的代码还不能明白的话,那建议放弃 ...

多谢,用VS2013编写了个上位机测试了一下,还真的可以,现在已经能读到EEPROM里面的数据了。

网友:
菜鸟不懂,感觉要放弃。。。

网友D:
碰巧今天看到了一个PYNQ-Z1的板子,上面板载的下载器名称为"Xilinx PYNQ-Z1",用的是FT2232HQ做为主芯片,兼具JTAG下载和串口的功能,于是用自己写的上位机尝试着读取了一下EEPROM里面的内容,发现读取出来了,现在给大家分享出来。我又搜索了下PYNQ的原理图,其中并没有给出JTAG部分的电路图,但是感觉着应该大差不差,并且没有使用电平转换芯片,应该能够反推出来原理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碰巧今天看到了一个PYNQ-Z1的板子,上面板载的下载器名称为"Xilinx PYNQ-Z1",用的是FT2232HQ做为主芯片, ...

如果不准备拿未用引脚做其它功能的话,积攒和更换EEPROM是没意义的,有一个能用的就够了。

FT232工作都是上位机完成的,固件的识别字符串用于确定能支持什么功能以及需要额外配置什么引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准备拿未用引脚做其它功能的话,积攒和更换EEPROM是没意义的,有一个能用的就够了。

FT232工作都 ...

不知道eeprom最后两个字节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eeprom最后两个字节是什么意思。

校验和。
你要是改了内容就必须重新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校验和。
你要是改了内容就必须重新算。

能否告诉下用的什么校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准备拿未用引脚做其它功能的话,积攒和更换EEPROM是没意义的,有一个能用的就够了。

FT232工作都 ...

大神说得很对,总结起来,有一个能用的就行了。

网友:
那么,怎么烧写eeprom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多谢,用VS2013编写了个上位机测试了一下,还真的可以,现在已经能读到EEPROM里面的数据了。 ...

层主能将你的工程文件发我学习下吗?怎么我建的工程一直有问题。

网友:
在这问一下,谁有E-ELEMENTS的platform cable USB驱动。能上传一个么?

www.e-elements.com的USB下载器,V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层主能将你的工程文件发我学习下吗?怎么我建的工程一直有问题。

可以,明天到实验室给你传上来。

网友E(2018-06-12):
引用 网友D:
经测试可用,买板子送的下载器是HS1的。如下图所示:

可以加个好友吗957228860  想具体问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SMT2的。
原理图上面有人发了啊。

我用烧写器  打不开这hex文件

网友:
Install the FTDI D2XX drivers from the FTDI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加个好友吗957228860  想具体问问

已发送私信。

网友(2018-09-01):
引用 网友E:
我用烧写器  打不开这hex文件

你用的什么烧写器啊?

网友:
有没有高手用STM32模拟FT2232来做这个下载线啊

网友:
谢谢!感觉还是不错!

网友:
其实可以用STM32做xilinx virtual cable的,全是正向设计,不需要搞反向设计太辛苦了。

网友C:
因为有好多下载线都是用FT2232做的,实现模拟FT2232后,可以做个兼容多种下载线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有好多下载线都是用FT2232做的,实现模拟FT2232后,可以做个兼容多种下载线的东西 ...

高速还是低速usb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8771-1-1.html
发一个 Xilinx 下载器 Digilent JTAG-HS3 所有资料

包括ad9的原理图,pcb,烧写的bin文件
以及驱动程序和EEPROM写入工具

网友(2019-04-19):
有哪位大神能搞定最后两个字节校验和?

网友(2020-03-03):
引用 网友E:
层主,请问用FT Prog烧不行吗?

FT PROG 文件

网友:
最早公司做LM3S的开发板,下载器都是FT2232。

网友(2020-06-06):
引用 网友F:
校验和。
你要是改了内容就必须重新算。

怎样改下载器的SN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校验和。
你要是改了内容就必须重新算。

校验和 是所有字节的校验和吗  我试了试  校验和对不上,请问是什么校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