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高压基于stm32直流无刷电机(BLDC)开发板

楼主(2016-12-11):
求坛友推荐高压bldc高压(100V以上)开发板?最好同时支持有霍尔和无霍尔!
淘宝上都是低压的,没有找到高压的

网友:
我也在关注,低压的就行,不过总感觉不尽如人意

网友:
做哪个行业呢?

网友A:
买个成品驱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成品驱动就行。

淘宝上的全是低压的,索性自己做了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的全是低压的,索性自己做了个

我有一片刚设计出用的,功率不大。30W 220V 。用的48脚,CPU 无传感器的,引脚全部引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的全是低压的,索性自己做了个

自己做成功了吗,也当开发板卖嘛

网友C:
拿ST现成的板去做不是很简单的,也省钱,代码直接拿ST的FOC SDK来用就好。
你要有其它平台要求做个核心板也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STEVAL-IPM10F  ,从10A到30A都是一个PCB,网页有Gerber File,2面板,直接发出打烊就是。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steval-ipm10f.html

在配上一个X-NUCLEO-IHM09M1转接板,外接一个STM32 Nucleo,就搞定硬件了。

你要想做买不到板上的 IPM,我送你2pcs,邮费自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片刚设计出用的,功率不大。30W 220V 。用的48脚,CPU 无传感器的,引脚全部引出。 ...

我用的电机最大也就70W我做的板子刚打样回来先搞个试试,我没有搞过bldc,板子是随便画了一个,不好用的话我在买你一套,价格多少都行

网友B:
70W的电机要加散热器,不然会烧管子。用的是2n60. 70W 应该是可以驱动的。电机用的是无叶风扇电机 ,最大的是45W。2对极,一万转。用六步的 最高 9000不多,FOC 加弱磁,能达到额定转速。 板子有点小的问题,要跳线的,我焊好了。

网友:
我用的是FOC驱动,三电阻采样。有可能不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W的电机要加散热器,不然会烧管子。用的是2n60. 70W 应该是可以驱动的。电机用的是无叶风扇电机 ,最大的 ...

有反电势采样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ST现成的板去做不是很简单的,也省钱,代码直接拿ST的FOC SDK来用就好。
你要有其它平台要求做个核心板也 ...

谢谢啦,我就是不想用st的库就自己做了个板子,封装起来的东西老是感觉不爽,想自己用可变电感法试试

网友:
我用的是FOC驱动,三电阻采样。有可能不符合你的要求。没有从电机端输出的反电动势,考虑到六步不能达到额定转速,移值过ESC32 的,当达到最高转速时电流就会变大。所以就选有FOC了。我觉得我没有ST那些人厉害 ,就选库做了。

网友:
ST的FOC 4.3 现在网上下载的都是开放中间层的代码,你是带Hall的,它封装了底层的无位置观察器,你用不上啊。
你嫌弃ST的库,觉得自己够NB,有能力自己写个就是,和ST封不封装没毛线关系啊。

方波的代码你自己写呗,网上大把参考代码。

况且代码的东西和ST现成的硬件有啥关系呢,你不用ST MCU,人家都给你转接板了,直接找个DSP也好,其它品牌MCU也好,自己画个小板不就搞定硬件。

你在帖子里要求的是现成的高压硬件,怎么扯到软件上去了。你实在太墨迹,想太多了。

网友(2022-07-18):
引用 网友C:
拿ST现成的板去做不是很简单的,也省钱,代码直接拿ST的FOC SDK来用就好。
你要有其它平台要求做个核心板也 ...

请问你们家有电机驱动IPM吗?
替代PSS15S92E6-AG 这个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