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做一台200V/5A/1000W的负载,要多少irfp460才保险

楼主(2016-12-11):
电子负载采用CC模式,工作在直流的状态
管子计划使用IRFP460,现在计划放20只IRFP460
散热方案是先用厚度10mm长度为280mm宽度为100mm的紫铜板作为基底
管子经过陶瓷片涂导热硅脂固定在紫铜板上面,然后在紫铜板背面挖槽通水
使用电脑CPU用的水冷泵以及4个风扇的散热器散热
哪位先生做过类似的,麻烦给指教一下啊,在下不胜感谢。

网友:
用1000W 水煲烧水就知道了,要多少水才够升温到极限。

网友A:
20驾马, 楼主真会玩, 哈哈. MOSFET线性并联不大好整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驾马, 楼主真会玩, 哈哈. MOSFET线性并联不大好整哈,

没错,前几天做电源,用了8个irfp260.结果均流电阻上的电压是大大的不同,幸亏我管子买的多,反复了好半天才配得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错,前几天做电源,用了8个irfp260.结果均流电阻上的电压是大大的不同,幸亏我管子买的多,反复了好半天才 ...

这东西得用水泥电阻吧。mos管再牛B也顶不住发热。控制电阻工作在buck模式。

网友:
这么大功率,如果对动态要求不高,还不如像楼上说的直接搞个恒流输入的BUCK

网友C:
没做过那么大的,20个应该够了吧,每个也就50W的功耗,就是散热要做好,尽可能的减少热阻
可以拜读一下38论坛大神的帖子,会有很大收获的
http://bbs.38hot.net/thread-70999-1-1.html

网友:
以前上学的时候做过一个500w的回馈式负载,效果还不错。你这个功率,长时间跑的话,能耗还是很可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得用水泥电阻吧。mos管再牛B也顶不住发热。控制电阻工作在buck模式。 ...

电子负载都是可调的, 理想的是0-200V, 0-5V连续可调, 那所有的能耗都只能MOSFET来杠, 串了电阻, 1V 2V就不说了, 5V, 5A 咋玩呢?

网友:
igbt,轻松搞定。

网友:
50颗左右  主要看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负载都是可调的, 理想的是0-200V, 0-5V连续可调, 那所有的能耗都只能MOSFET来杠, 串了电阻, 1V 2V就 ...

这是分辨率的问题了。比如20组并联,每组并联5个1R的大水泥电阻,这样最小是0.2R,20组再一并,做到0.01R不是问题。比起用mos扛要可靠多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分辨率的问题了。比如20组并联,每组并联5个1R的大水泥电阻,这样最小是0.2R,20组再一并,做到0.01R ...

闭环控制, 源极本来就有电阻了, 而且每组电流仅0.25A, 你搞0.2欧有啥用? 电阻上面0.05V, MOSFET杠199.95V, 算过没?

网友D:
不应该用这种方案。
可以将本该负载的能量回馈入电网,使测试能耗大大降低并使电子负载的温升也大幅降下来。现在工厂使用的大功率电子负载老化电源产品或电池产品时,均用此种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用这种方案。
可以将本该负载的能量回馈入电网,使测试能耗大大降低并使电子负载的温升也大幅降下来 ...

回馈式DIY不容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得用水泥电阻吧。mos管再牛B也顶不住发热。控制电阻工作在buck模式。 ...

很多都是MOS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做过那么大的,20个应该够了吧,每个也就50W的功耗,就是散热要做好,尽可能的减少热阻
可以拜读一下38论 ...

那个没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用这种方案。
可以将本该负载的能量回馈入电网,使测试能耗大大降低并使电子负载的温升也大幅降下来 ...

+1   是的!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先把经能量转化为水蒸气,水蒸汽进入高压缸,对水蒸汽进行二次加热,然后水蒸汽进入中压缸,利用中压缸的蒸汽去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然后并网

网友:
能量不能浪费,我感觉应该加个电饭煲电磁炉电热水器的功能,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闭环控制, 源极本来就有电阻了, 而且每组电流仅0.25A, 你搞0.2欧有啥用? 电阻上面0.05V, MOSFET杠199.95V ...

貌似增强型mos没那么容易控制,它的Rds是非线性的,而且低阻状态下不是每个cell都导通,恐怕不太好吧。话说回来,超大电流mos包含上千万个微mos阵列,不比vlsi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增强型mos没那么容易控制,它的Rds是非线性的,而且低阻状态下不是每个cell都导通,恐怕不太好吧。话 ...

所以我说20颗并联很难搞

楼主:
我现在也感觉到20颗不好做,有一种管子FDL100N50貌似好强大,但是我没有用过这种号称功率巨大的管子也不清楚怎么样。以前用惯了C3858但是这个管子的耐压不够。另外,由于C3858国产了,满世界的假货,不敢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先把经能量转化为水蒸气,水蒸汽进入高压缸,对水蒸汽进行二次加热,然后水蒸汽进入中压缸, ...

哈哈,你更牛逼
其实你只是想DIY一个稍大功率的电子负载,别人却建议你按照五年规划的思想来设计

网友:
把功率反馈到电网或者其他电池吧,应该是负载端做成一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更牛逼
其实你只是想DIY一个稍大功率的电子负载,别人却建议你按照五年规划的思想来设计{:dizzy: ...

我讨厌DIY,因为几乎所有的DIY人士都以烂尾而告终

网友:
买成品呀,能量回馈就像太阳能发电并网,简单说就是带了逆变器而已。

网友:
上次我用2000w逆变器小改了一下基本上可以并网,拿来老化,不仅省电也避免高温,效果很好。

楼主:
之所以折腾电子负载,就是为了老化电源的,是有曲线的,5A,2A,0.5A,瞬态,上升曲线等等一堆参数。要是只用一台。我会买的,可惜要好几个,只好动手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