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在PCB批量修改里边的参数只能部分修改,怎么办

楼主(2016-12-12):
比如,丝印,只能改高度,宽度和字体类型都没法修改,,,,,

网友A:
不要妄下断语,我的怎么就可以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妄下断语,我的怎么就可以改呢?

那你可以解释下相同参数(高度/宽度)为何只能改高度,宽度改不了。老版本是没有问题

楼主:
几百个物料只能批量改,手动要死人啊

网友:
AD中直接用true type字体,选择verdana或Tahoma是比较好看的。因为宽度基本差不多的

再一个,本身字体类型已经决定了它的宽高比。所以它只是回归正常做法了。。你别选默认字体就是

网友:
把PCB发过来.我帮你试试?

楼主:
这个版本先卸载了,问题貌似有点多,之前AD14总是遇到PCB中有个别器件飞线只连接一部分,恶心人啊。换了16也是慢慢的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可以解释下相同参数(高度/宽度)为何只能改高度,宽度改不了。老版本是没有问题 ...

五楼已经解答了你的疑惑,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
应该对楼主失望才对,好好学习吧

网友:
以前的领导说过,先擦干净自己屁股,再找别人毛病。

楼主:
我不应该吐槽,应该大力赞美.用AD也有些年代了,不是那种啥也不懂的人,虽然不能只用键盘就lay出一块板,对于具体操作也算是熟练,出了问题是想来找问题的解决方法,结果是没有。目前是在preferences里把各个参数固定写好,具体需要改的手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