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V500mA充电器充配置5V/1A的手机

楼主(2016-12-12):
手机充电器一般是恒压的,会不会因为过流而保护

网友:
好像会,我的手机快没电的时候用一些充电器就会出现一直跳充电器拔出插上的情况。电量不是很低的时候就不会,所以我估计是电流大充电器保护没输出,等一下又有输出又保护这样

网友A:
正常不会,手机里面有电源管理芯片,会控制好电流的

网友:
只要不是劣质充电器,应该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不会,手机里面有电源管理芯片,会控制好电流的

会根据电压来调整充电电流

网友:
我冲坏过充电器。因为手机充电电流大,大于500ma,而充电器可以输出大于500ma的电流,但是长期处于过载情况充电器就挂了。

网友:
放心,手机是会识别的,会按0.5A电流充电

网友:
5V2A   1A  的  充电头  不贵啊   多买几个  你就再也不用纠结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