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用SSH和串口都连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2-12):
没有接显示器,卡里面烧录的是这份固件:2016-11-25-raspbian-jessie.img

树莓派接到路由器里面,能看到路由器给分配的IP,也能ping通。

树莓派上的电源灯常亮,act灯偶尔闪烁,应该是正常的状态。

但是用putty连接时,提示错误:Network error:Connection refused

在树莓派通电情况下,把网线从路由器拔掉和电脑直接相连,ping不通之前路由器上看到的地址。怀疑时网线重新连接时树莓派用dhcp去获取地址了,而且电脑没有dhcp服务器。

然后改用串口,波特率使用115200(管脚使用的是网上查到的40p的6、8、10脚),单击连接后putty没有提示出错,但是也没有任何反应......attach://353908.png

网友A:
Connection refused
你要打开SSH或者telnet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nection refused
你要打开SSH或者telnet服务

在树莓派里面吗?  我的是第一次运行的。没有接显示设备,要用ssh登录进去才能操作。

网上有很多文章,说树莓派是默认打开ssh服务的。刚烧录的系统,不接显示器也能登录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树莓派里面吗?  我的是第一次运行的。没有接显示设备,要用ssh登录进去才能操作。

网上有很多文章, ...

那你确认你ping的IP就是你树莓派的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确认你ping的IP就是你树莓派的IP

我感觉应该可以,我们局域网里面只有我一个树莓派,另外我的板子一上电,路由器里面的DHCP续约时间会重置。

不过我的电脑和树莓派中间隔了一个当交换机的路由器。  网段是同一个。

楼主:
串口好像确实不行:

今天要说说树莓派3的UART串口的使用问题,该串口问题的官方反馈及回复请参考这两篇官方博文
https://www.raspberrypi.org/foru ... p?f=63&t=137932
https://www.raspberrypi.org/foru ... ?f=107&t=138223

根据官方的反馈和回复,我们了解到树莓派3上用户目前无法正常是使用GPIO中的UART串口(GPIO14&GPIO15),也就是说用户无论是想用串口来调试树莓派,还是想用GPIO中的串口来连接GPS,蓝牙,XBEE等等串口外设目前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B:
这种情况多数是系统没做好导致没有正常启动,建议重新烧下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多数是系统没做好导致没有正常启动,建议重新烧下TF卡

原系统烧了2遍都不行,有下载了一个lite的烧进去也不行。 除非是tf卡的问题。

但是tf卡是一个全新的......

等晚上接一个hdmi电视看看了......

网友:
是不是串口的Rx,Tx搞错了,启动的时候至少有信息打印出来的.

网友:
看看我发的工具软件吧    里面有一个端口扫描工具   直接扫描22端口    22端口是SSH使用的端口  然后用putty连接扫到的IP地址
树莓派3的串口被蓝牙占用了   如果需要串口登录的话  需要提前关闭蓝牙  打开串口调试才可以   建议你还是用IP地址连接吧

网友:
在路由里设置IP和mac绑定,每次都能分配固定的IP
串口你用什么工具连接的板子?USB转ttl还是?

楼主:
串口是USB转TTL的。 根据10楼的说法,树莓派3的系统默认没有开SSH,晚上我拿电视看看其选项默认值是开还是没有开。

网友:
不能连上显示器和键盘试试吗?

楼主:
确实是SSH没开

网友:
昨天晚上将运行了13天的树莓派重启了一下,原因是想看看配置的自动挂载可不可以生效,然后就和楼主一样,无法ssh上去,期间upgrade一次,今天也要接HDMI看看了

网友:
有利有弊吧!要是没有显示设备,那就麻烦了。
如果仅仅打开ssh,每次开机之后都会提醒密码没修改的。

网友:
在SD卡根目录新建个ssh文件夹就OK了

网友:
发现我的并不是因为升级导致ssh没起来<fstab内格式填写错误导致系统没起来:( >
然而发现解决楼主问题一个比较实用的办法(虽然没实操 ,看原理应该是可行的):
"
Put the image on the SD card. (Covered elsewhere.)
Ensure that you can determine the TCP/IP address once your Pi boots.

hint: Look at your router to see what addresses have been assigned.
Ensure that ssh will run and allow connections. Here's how I did it:

a. Mount the second SD Card partition, the big one with the etc directory.

b. Create a file etc/SSHFLAG

c. Insert the following code into etc/rc.local just above the exit 0 line.

if [ -e /etc/SSHFLAG ]; then
  /usr/sbin/update-rc.d -f ssh defaults
  /bin/rm /etc/SSHFLAG
  /sbin/shutdown -r now
fi
The idea is that when your Pi boots, the SSHFLAG file triggers it to reconfigure ssh (regenerating the keys and starting the service), remove the flag file so it only happens once, and reboot your system. Worked for me, YMMV
"

>>>>>>>>>>>还有评论里: <<<<<<<<<<<<<<<<<<

After that, I had to add /etc/init.d/ssh start into /etc/rc.local file, so the SSH service starts

网友:
YMMV   ==  因人而异!!!!

网友:
应该是SSH的服务没有开吧......

楼主:
我的已经解决了,原因就是SSH和串口调试默认都是关闭的。接上显示器和键鼠打开相应选项就行了。

网友:
最好刷2016-09-23版本的镜像,然后运行sudo rpi-update升级即可,也免得在再连接显示器键盘

网友:
ssh ,vnc,这些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