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PCB设计方法其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6-12-12):
PCB板边露出GND覆铜,该部分覆铜与产品金属外壳接触,但外壳没有接大地,这样做是为了静电防护吗?

网友A:
屏蔽吧,好像一般 那种315M 433M模块上就是这样  外面一个金属罩

网友:
不是为了节约一根连接外壳到导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吧,好像一般 那种315M 433M模块上就是这样  外面一个金属罩

感觉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这不是GND覆铜吧,设计目标就该是大地的。

网友:
应该是ESD方面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GND覆铜吧,设计目标就该是大地的。

可是金属外壳并没有接大地

网友:
应该接的,只是不存在接地条件或者安装人员没接。不然能量往哪里释放。

网友:
应该是电磁屏蔽用的吧,感觉一般是接外壳接地。但lz说不是,也不明白了。。。

网友C:
如果是标准板卡的话,这是标准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标准板卡的话,这是标准要求的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我用到的是处理静电问题

网友:
不过没有大规模的应用经验,

网友:
防静电  一般是要有接大地不然没有效果

网友:
emc效果会好很多,相当于加了一层屏蔽层,就是比较厚的地层

网友:
连接金属部件或外壳接地

网友D: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PCB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PCB开窗。

额,传说中......这确实是开窗

网友:
看到有的客户上面贴了一根铜的针。

网友:
跟电源地接在一起吧,屏蔽作用吧

网友:
标准要求的

网友:
为了焊接金属外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