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用xilinx,是不是 还是xilinx好用?大家感觉如何

楼主(2016-12-12):
原来学altera,没用xilinx之前,觉得xilinx挺难弄,
现在 初步用下,感觉使用上比altera好像还 容易,
而且不像altera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
综合比altera慢不少,感觉

网友:
altera的开发软件做的比xilinx好毋庸置疑,但是没有xilinx占有量高,其实用用就习惯了

网友:
没用过ise,不好评价。最近在用vivado,感觉跟quartus差不多。但是,貌似底层封装的更多。

网友:
感觉xilinx的比较好用,alter的太繁琐

网友:
个人喜好问题
我个人认为A的软件很烂  乱七八糟  手册也很乱
x只是上手可能比较繁琐一点  但是什么都“有章可循”
我觉得就像AD和Cadence的区别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了,我刚开始学的ALTERA,后来项目用XILINX,现在习惯用XILINX了

网友:
我用quatus最大的问题是添加的在线逻辑分析仪会影响我的时序逻辑,不知道ISE或vivado者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用的ISE,尤其喜欢其中的IP核

网友:
其实fpga都差不多,各个厂家只是略有不同。

网友:
刚学时用max10. quatus,后来用ise,现在用libero

网友A:
xilinx的更好用,还有就是,altera只有民用级芯片,在非民用用途上大受限制。
至于软件,写代码用写代码的编辑器,综合用synplify,逻辑分析仪功能明显xilinx强于altera,
后端比如布线后的门级电路查看修改,也是明显xilinx的软件强于altera。
而altera所谓强的部分,都有更好的第三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更好用,还有就是,altera只有民用级芯片,在非民用用途上大受限制。
至于软件,写代码用写代码的 ...

推荐一个写代码的工具?我用vivado的verilog编辑器,超级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