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ob是什么玩意?SWD的下载器有哪些便宜的?

楼主(2016-12-13):
这几天我研究ATMEL的ARM片子,发现SAMD21之类的没有BOOTLOADER的,得自己下载,需要个SWD的下载器。
ATMEL的原装货好贵啊。有什么性价比高的吗?
淘宝上有些JLINK OB是什么玩意?

网友A:
同求,我需要带虚拟串口,做工良好有外壳,USB口结实的link。各位有推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我需要带虚拟串口,做工良好有外壳,USB口结实的link。各位有推荐么

http://www.allaboutcircuits.com/ ... -for-swd-debugging/
我搜到一篇文章,说用一片FT2232就能SWD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llaboutcircuits.com/technical-articles/getting-started-with-openocd-using-ft2232h-adap ...

OpenOCD
http://openocd.org/doc/html/Debug-Adapter-Hardware.html

网友:
ATMEL的ARM不可以用JLINK吗,JLINK OB是JLINK的阉割版。100块出头的JLINKV9不掉固件很好用,设置成SWD模式下载和调试

网友:
ft2232 我看看,是什么

网友:
芯片的货源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我需要带虚拟串口,做工良好有外壳,USB口结实的link。各位有推荐么

上次好像看到STM32F072还是042做的Jlink OB就是带串口的,坛里有帖子

网友:
我买的这个,swd,虚拟串口可用,忙其他的没长期测试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帖子 就是stm32f072 做的jlink ob 可以swo下载调试 带虚拟串口.论坛里有共享的资料

网友:
JLink OB是只有SWD接口的ARM调试器,没有JTAG调试功能。
JLink V8/V9之类,具有上述2项功能。

对于Cortex-M之类ARM芯片来说,SWD接口是肯定具备的,M0不具备JTAG接口。
另外,SWD占用芯片的引脚数,比JTAG少。

网友:
JLink OB有的不支持M7,有的支持M7,这里又有什么说法?还有JLink V8/V9在SWD接口下支持M7么?

网友(2017-02-04):
需要jlinkOB的可以联系我,价格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