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树莓派3的串口

楼主(2016-12-13):
说明:
1 本方法适用于树莓派3,2016-11-25的系统。其它版本和系统未测试。
2 用的nano编辑文件,使用方法请搜索。
2 串口通信用minicom,使用方法请搜索。

拿到树莓派3,最好是先接上显示器或电视和键盘鼠标设置一下。
连wifi。
关蓝牙。
升级系统: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upgrade

sudo raspi-config
使用全部的存储卡,并在高级选项里打开串口和ssh,重启。
Expand filesystem and enable serial on advanced page, exit and reboot.

这样应该就能用串口控制了。
PIN6 GND, PIN8 TXD, PIN10 RXD, 115200

如果要使用串口
sudo nano /boot/cmdline.txt
删掉 console=serial0,115200
重启

如果想将串口用作控制台,加上 console=serial0,115200
重启

实测,使用控制台时,打开蓝牙也可以搜索的设备,且控制台正常使用。

楼主:
补充
用作串口通信
要在 /boot/config.txt最后增加一行
dtoverlay=pi3-miniuart-bt

网友A:
sudo apt-get upgrade,请问大神,这条命令执行后,是不是很慢很慢?我的最后都等不下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udo apt-get upgrade,请问大神,这条命令执行后,是不是很慢很慢?我的最后都等不下去了 ...

得配置一下源到国内地址,不然会很慢很慢很慢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配置一下源到国内地址,不然会很慢很慢很慢很慢。。。

大侠可否告诉下操作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sudo nano /etc/apt/sources.list
sudo nano /etc/apt/sources.list.d/raspi.list
改为http://mirrors.us ...

好,回去立马试试,谢谢!

网友:
Nano 命令比vi好用多了

网友:
编辑器用vim

楼主:
vim上手有些难

网友D:
nano真心好用,和平时在win上的编辑习惯一致,操作提示也挺友好

网友(2017-02-14):
要在 /boot/config.txt最后增加一行
dtoverlay=pi3-miniuart-bt
========================
这个必需要加,不然容易乱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ano真心好用,和平时在win上的编辑习惯一致,操作提示也挺友好

我反而觉得vim好用

网友(2017-04-19):
引用 网友E:
我反而觉得vim好用

看来您是linux老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