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串口硬盘电源上的3.3V有什麽用?

楼主(2016-12-13):
好似最新版的PC电源输出处,对串口硬盘的电源增加一组3.3V,请问有什麽用?

如果不用,对硬盘性能是否有影响?

网友:
有些笔记本硬盘要3.3V供电,省电,有些用5V转的。大多数都不要3.3V的。

网友:
预留的把,说不定未来的设备就用上了

楼主:
应该不是吧!

网友:
硬盘里有5V转3.3V,SATA转MSATA的卡,如果不带电源芯片,没有3.3V就不能用了。

网友:
3.3v 有些是3v3_STANDBY
有些是给SSD供电用的

楼主:
就是给SSD用,但有些延长线或转接线就没3.3V的那一组,一样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