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用的12G上哪去了呢?

楼主(2016-12-13):
隐藏已打开,就吸看到一个空白的文件夹,东东去哪了?

网友:
16级的孩子真能玩

网友:
用winhex 看下

楼主:
用卡巴查了一下,啥都没有。。。。

网友:
“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有没有打开?要是打开还是找不到再用DiskGenius看看。

楼主:
这表示也看不到文件。

网友:
切到U盘根目录

网友:
数据恢复软件, 搜一下盘, 就可以找回来

网友:
在运行处输入CMD + 回车,然后在CMD窗口中输入 dir h:/a 试试

网友:
DiskGenius(文件树)
DIR 应该都行,有些加密防烤的就是这样子;
LINUX下应该也可以正常

网友:
呵呵。。。日后能生出更多G

网友:
LINUX下应该能看到

网友A:
你是不是设置了虚拟内存?
属性---->高级系统设置--->性能 设置----->高级----->虚拟内存

网友B:
readyboost功能开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adyboost功能开启了吧??

这个功能哪里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设置了虚拟内存?
属性---->高级系统设置--->性能 设置----->高级----->虚拟内存 ...

设置这个跟U盘有关系么?

网友:
你最上面那张图上有~
要不然用DiskGenius

黄色块处选你要查看的盘符,红色块处选浏览文件,应该就能显示出来了
还是看不到,要么就这样子用吧,因为上家用了加密软件,不想让你看到~
如果以后都是你用那就格式化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