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用电气的方法晓得一个球在玻璃管内的位置?

楼主(2016-12-13):
想晓得一个封闭玻璃管内一个不锈钢球的位置,用什么办法好?
形状:圆筒长管,50CM左右,内径4CM,外径5CM,内部一个4CM不锈钢小球,需要晓得位置。玻璃管不是很透明。

网友:
难道一监测气体压力?

网友:
电容传感器

网友A:
精度到哪???,,,如果精度不高,就磁铁球+ 干簧管,分段测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到哪???,,,如果精度不高,就磁铁球+ 干簧管,分段测位置了 ...

里面放不了磁铁,能放就好了。

网友:
用光源投影成平面图,然后视频识别位置,光敏阵列也可以

网友A:
不差钱,就用  接近开关,里面是钢珠,玻璃管外,排上一大排接近开关,也可以粗略定位,

网友:
超声波 ,红外,雷达波

楼主:
这个咋搞??没有明白意思

网友B:
放个线圈,测电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个线圈,测电感就好了

咋放,50CM长的玻璃管呢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放,50CM长的玻璃管呢

开始不说细节,差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放,50CM长的玻璃管呢

那就多放几个呗

网友:
一排光敏,发光对射

网友:
你搜下红外触摸屏的原理

网友:
用摄像头视觉定位,若总长500mm,精度应该可以做到1mm

网友C:
想便宜就红外对射,高大上就机器视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便宜就红外对射,高大上就机器视觉

机器视觉 不是电气解决方案

网友:
透明的可以光电方式      不透明    也可以用很多组线圈的方式

网友:
用触摸按键的原理

网友:
形状,尺寸,介质,要求,楼主能一次说完么?

网友D:
用电容触摸屏的方法,在玻璃管两侧放上感应板 ,当有钢珠在两个板子中间的时候肯定极板的电容量会有变化。

网友:
还可以在管子一端装个超声波探头,精度应该更高。

网友:
是要在玻璃管两段测还是外侧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容触摸屏的方法,在玻璃管两侧放上感应板 ,当有钢珠在两个板子中间的时候肯定极板的电容量会有变化。 ...

那在玻璃管里的位置能确定吗,10MM厚的玻璃

网友:
如果光源稳定用摄像头读图像

网友E:
测粘度的吧。用多组电感线圈式接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粘度的吧。用多组电感线圈式接近开关

这种接近开关有很微型的吗?不然精度咋提高?

网友F:
一头激光测距  或者超声波测距可以实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头激光测距  或者超声波测距可以实现么

这个实现不了,试过了

网友G:
玻璃管外套2个一样的线圈组成差动变压器,然后再套一个检测线圈就可以很准确地测定出位置来

网友:
不如说说你要解决什么问题,看你描述像是方向都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玻璃管外套2个一样的线圈组成差动变压器,然后再套一个检测线圈就可以很准确地测定出位置来 ...

这个靠谱

网友:
一排接近开关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差钱,就用  接近开关,里面是钢珠,玻璃管外,排上一大排接近开关,也可以粗略定位, ...

接近开关5MM距离已经不可靠了。

网友:
红外排对射,肯定可以的,红外穿透比较强。

网友G:
这个我多年前做过,精度0.1mm无任何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多年前做过,精度0.1mm无任何压力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

找差动变压器的资料就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差钱,就用  接近开关,里面是钢珠,玻璃管外,排上一大排接近开关,也可以粗略定位, ...

最好还是蜂窝阵列式的,以细分精度?!

网友:
其实这个好做,精度0.1mm非常容易做到,成本也很低廉。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最好还是蜂窝阵列式的,以细分精度?!

朕,有,此,意!, ,,说说你的0.1mm精度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朕,有,此,意!, ,,说说你的0.1mm精度方法

丝杆,伺服马达,激光对管。
成本也就3000左右。精度0.1mm不在话下。

网友:
而且符合楼主要求:纯电气的。
当然,还需要一个PLC加一个触摸屏。

网友:
超声波很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差动变压器的资料就是了

找不到这么长(500mm)的差动变压器,也找不到检测球的差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