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自收发电路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16-12-13):
如图,电路485电路使用的是RS422芯片做的,收发控制脚使用74HC14取反TXD,这种电路设计能实现通讯吗

网友:
通讯没问题。发送数据时,MAX3076会频繁切换模式而已。
话说使用74HC14好奢侈,使用普通三极管PNP,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