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开最高优化Level3 会不会出现大小判断错误的情况

楼主(2016-12-14):
程序是这样的,
int16_t a,b;
if(a > b)
{
        发送 a,b;
}
居然发现a 是= 0x122,b = 0x1E1,是随机的,不是每次都这样!

不知道是优化的问题,还是程序除了啥问题。

========================================
b在发送前被重新赋值了,b发上来居然是0,b是个全局变量,不知道加volatile 能不能解决

网友:
bcopy=b;acopy=a;if(acopy>bcopy){发送 acopy和bcopy}

网友:
os是最高优化,适用于aom较少且缓存小的地方。经过测试甚至比o2还快。o3印象中比os在mcu上要差不少。

网友:
a,b是局部变量,没设初值吧

网友:
基本上都是程序写的不严谨。

网友:
优化级数越高,对你的程序书写规范要求也越高,如果低级别优化正常,而高级优化有问题,多半是自身问题,尤其是大牌的编译器,基本不用怀疑。

网友:
o2优化会大量使用r4-r12寄存器,而o1或者以下则基本上使用ram和低位寄存器,两者性能差别那是必须的,写代码时有意优化代码的话效果就更加明显了,o3优化会调整汇编代码和c代码的顺序,性能更好但是调试时反汇编对应关系就很差了

网友A:
说优化有问题的,都是自己程序的问题。
如延时变量不加volatile。

网友:
优化等级越高,对代码的要求也越高

网友:
局部变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优化有问题的,都是自己程序的问题。
如延时变量不加volatile。

最后居然是由于一个数组使用溢出了,不知道为啥编译的时候没查出来。当然确定是编译了好几次
接着点开定义数组的那个c文件,溢出的是有红色波浪线提示的,再编译就出现error了.
程序确实不严谨,老是删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居然是由于一个数组使用溢出了,不知道为啥编译的时候没查出来。当然确定是编译了好几次
接着点开定 ...

除非明确的有数组溢出,否则一般的编译器是不会检测数组的边界的,我说的明确的数组溢出,是指比如:a,这个b是一个具体值,而且大于定义的,如果只是个变量,那么就无法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