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做了一块 N76E003 N76E003AT20 的最小系统板

楼主(2016-12-14):
做了一块 N76E003 N76E003AT20 的最小系统板

尺寸非常小, 大概就一个硬币大小, 使用 2.54mm 排针.

编号 TW17516E

网友:
what is this for?

网友:
好,已经开始动手了。

楼主:
已经焊好, 开始玩起来.

网友A:
基于台巴子销售公司的尿性,还是更看好 同类: 芯圣 89F003 也是兼容8s003的

网友:
样片是哪家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于台巴子销售公司的尿性,还是更看好 同类: 芯圣 89F003 也是兼容8s003的  ...

以前没接触过新塘,这两天总算知道了。我还是等力创的代购好了。买个样片累的慌。芯圣这个料你用的怎么样,看资料抗干扰方面有点不足。

网友B:
楼主调试的如何,最近也准备入手这块板子,画PCB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芯片外围只需要电源部分加个电容,其他的都没有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调试的如何,最近也准备入手这块板子,画PCB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芯片外围只需要电源部分加个电容,其 ...

就电源需要加电容,没什么特别要求。

网友C(2017-01-17):
楼主共享点范例吧。官方的0.04很多有问题

网友:
干嘛用的? 老哥

网友:
我靠,查了下,这货都1.7RMB了,还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共享点范例吧。官方的0.04很多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我只是参考范例。

楼主:
目前只是玩玩,做了一个最小系统。

网友(2017-03-20):
封装画得挺好看的感觉

网友D:
也不知道台湾新唐是咋回事 是产能跟不上还是为了维护代理公司的利益 为何就不能满大街的像STM32的货源呢?

想说爱你不容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知道台湾新唐是咋回事 是产能跟不上还是为了维护代理公司的利益 为何就不能满大街的像STM32的货源呢?

找不到货源?

网友:
新塘這顆出貨量很大哦.

网友E:
除了NU-LINK,有其它的下载方式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NU-LINK,有其它的下载方式没

目前我只用 Nu-Link 下载。

网友F(2017-06-16):
这款芯片用 Nu-Link 下载不了,一直提示找不到芯片“the chip is unrecognizable or the connection is incorrect .please check it” ;接着用官方的ICP烧写软件也一样(更新了无数次韧体才成功);最后用脱机烧写器还是烧不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款芯片用 Nu-Link 下载不了,一直提示找不到芯片“the chip is unrecognizable or the connection is inc ...

我的没有问题,这个最小系统很简单的,上电就可以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问题,这个最小系统很简单的,上电就可以通。

找到问题了,是硬件的复位脚没处理好,去掉二极管就行

网友(2017-08-16):
给个原理图呗

楼主:
这个原理图太简单了,就一个复位电路和 LDO,真的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原理图太简单了,就一个复位电路和 LDO,真的需要?

不需要了,看了官方原理图,的确如此。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原理图太简单了,就一个复位电路和 LDO,真的需要?

你好,N76E003的12位ADC性能怎样?是否好用?

像GD32F103RE的12位ADC问题多多:
1、接地不为零
2、阻抗很低
……

网友(2017-10-18):
芯圣就算了,垃圾的很。

网友:
用过的朋友能谈谈芯圣片子的看法吗?真的垃圾吗?

网友H(2017-12-01):
引用 网友G:
你好,N76E003的12位ADC性能怎样?是否好用?

像GD32F103RE的12位ADC问题多多:

GD32F103  ADC 线性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GD32F103  ADC 线性度怎么样?

直接接地不为零(要降低到9、10位才0),
ADC阻抗很低,
所以线性都懒得测了,后来直接上MC3421了

网友:
我用3.3V供电程序运行正常,用5V供电就不知道程序怎么了,不是可以5V供电吗,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I:
我从ST8S003换了STC8F2K08S2-TSSOP20,兼容度很高,价格也只有1元左右,支持仿真,销售还送了我一个脱机烧写器,目前感觉还行,功耗也不错,好像新客户都能免费拿到一个烧写器,你们有需要的也可以打官网问问,我是加的这个人 QQ 2593903262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从ST8S003换了STC8F2K08S2-TSSOP20,兼容度很高,价格也只有1元左右,支持仿真,销售还送了我一个脱机烧 ...

你这么卖力地做广告,stc知道吗?

网友(2018-01-02):
新塘的003支持的TIM支持编码器模式不

网友:
遇到N76E003的ADC测不准的问题了, 大家碰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么卖力地做广告,stc知道吗?

知道就可以再多送我点烧写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何测不准,小信号时测不出来?

解决了,之前没有注意到是12bit的ADC,取数据的时候犯糊涂了。

网友:
STM8涨价,这个好

网友(2018-04-21):
听说赛元微出了一个和stm8f003  pin对pin的ic,不知道性能怎么样呢

网友:
习惯用avr ,现在都改用了76e003试试看

网友(2020-07-12):
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