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能自动接听电话,却收不到短信,是配置问题?

楼主(2016-12-14):
如题,

GSM模块能自动接听电话,却收不到短信,上电后GSM模块以2400的波特率回复 +GSMGS READY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此时拨打电话可以自动接听

发送短信却收不到(把sim卡拿下来放到手机里就能收到之前的短信)

此GSM模块的资料没有找到,但是我感觉应该是MTK方案的,请熟悉的朋友指点一下

GSM模块要想成功接收短信是不是需要设置呀?掉电能够保存那种配置?

网友:
用的什么gsm模块,我用的sim928a还可以

网友:
正常收到短信ring会有输出的

网友A:
是不是因为短信中心号码没设置?

楼主(2017-03-13):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短信中心号码没设置?

如何设置    ?
这个是二手的,之前是好用的,这个是损坏了,是产品的通病,不过我认为模块没有坏,一定是某个设置丢失了,你说这个短信中心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