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调真的能承受80A~120A的电流?

楼主(2016-12-14):
经常看到一些电调,体积不大,金属外壳散热,号称可以用12S,80A连续电流(T-motor的FLAME 80A),甚至有的说可以支持14S,120A连续电流(DJ的TAKYON Z14120)。想请问一下这里的高手们,那些电调真的可能承受那么大的连续电流吗?没有风扇的散热,里面电路的温度应该很高吧?

网友:
做为玩电调设计的人,我可以肯定的说可以!

网友:
我也是总感觉这种电流上去板子烧的一团灰。实际情况应该是短时间内行吧?

网友:
里面有很多只MOS管的.~~

网友A:
别看电流大,能量不是消耗在电调的。只要mos管内阻够低,电调消耗的功率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看电流大,能量不是消耗在电调的。只要mos管内阻够低,电调消耗的功率还是可以接受的。 ...

MOS管的损耗包括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导通损耗与内阻成正比,但是和电流有效值的平方成正比,除非他们用的是那些超低内阻的MOS管(但是T-motor的FLAME 80A肯定不是用的那种MOS管),否则的话导通损耗还是不小。开关损耗跟PWM开关频率和导通电流的平均值相关,而且跟MOS管的开关特性相关,按照我以前的经验,开关损耗在六拍运行时也不小。所以,我对那些小电调的参数还是深表怀疑,只是它们太贵了,不舍得买一个来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S管的损耗包括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导通损耗与内阻成正比,但是和电流有效值的平方成正比,除非他们用 ...

我也持怀疑态度!
   就算导通电阻0.007欧。
   算算导通损耗也是 80*80*0.007=44.8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持怀疑态度!
   就算导通电阻0.007欧。
   算算导通损耗也是 80*80*0.007=44.8W。 ...

要是0.002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持怀疑态度!
   就算导通电阻0.007欧。
   算算导通损耗也是 80*80*0.007=44.8W。 ...

如果是多管并联,比如4个,单管就是20*20*0.007 = 2.8W了。

网友C:
如楼上所说的!这些板子都是多个mos管并联,我们的是5个并,每个管的内阻在0.0012--0.004之间看选的料,这样按你的算法总的管子功耗导通损耗5*6*16*16*0.004=30多W吧。还有就是现在市面上的电调一般说的电流是直流输入侧的电流,基于功率相等原则,算法就是:48*80=3840=3*(48*0.866/1.414)*I/0.95,得到逆变器管子侧的电流I=52A,所以再按上面的导通损耗功率算就有5*6*10.4*10.4*0.004=12.97W,还有就是管子不可能都同时开通,但是没有计算开关损耗,所以这个值估计差不多就是管子的损耗了。

网友:
骗人参数,只是管子最大峰值电流,
工作的线性区损耗与工作频率及占空比相关

网友:
持续电流可以达到120A

网友:
骚年,有什么不可以的,都是低压管子,内阻很低!况且都是多管并联,起码也是18管的吧

网友:
MOS管导通电阻很低的

网友:
多数是有水分的, 不可能长期工作在标定的电流
但是航模上安装时多注意的话,强迫风冷散热是很好的,工作的会很好!

网友:
我都说的这么详细了还是有人质疑我也是无语了。这样的东西你们没有做过可以,那自己想想用个7805什么的三端稳压管或是3.3V的LDO看看他们的功耗,还有就是单片机单片机1-2W的功耗的长时间工作的也比比皆是吧。还有就是你买个100W的开关电源看看他的效率算算看是不是简单的铝壳散热就能解决10-15W的散热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持怀疑态度!
   就算导通电阻0.007欧。
   算算导通损耗也是 80*80*0.007=44.8W。 ...

简直开玩笑,就算是20A的电调也就是1~2mr的级别。

正常的电调标的都是可以连续长时间工作的电流。峰值电流更高。
当然要保证通风散热才行,电调分空模电调一般是风冷,满负荷工作一定要通风,一般留一定余量。
船模电调一般水冷。
车模电调散热器会比较大。

特技飞行如果达不到功率,动力不够是没法飞的,所以你要相信绝没有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直开玩笑,就算是20A的电调也就是1~2mr的级别。

正常的电调标的都是可以连续长时间工作的电流。峰值电 ...

算法没错吧? 还没算开关损耗!

当然如果有足够低导通电阻的管子, 选择合适的频率, 控制好线路阻抗, 做好通风散热,控制好温度,要过这么大电流也不是不可以!   曾经就在0.8mm线径的导线上通过100A电流。

质疑的是一些看起来的做工简单的。 另外低压大电流的有个特点,因为电压低,如果线路电阻稍微发生点变化(比如接触不良等),很容易就导致电流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楼上所说的!这些板子都是多个mos管并联,我们的是5个并,每个管的内阻在0.0012--0.004之间看选的料,这 ...

@flying_bai, 不太明白这个公式,48*80=3840=3*(48*0.866/1.414)*I/0.95, 能不能麻烦你解释一下?

网友C:
48*80是直流侧的功率,就是48的电压、80A的电流。后面的48*0.866,0.866是SVPWM的直流电压利用率,除以1.414是把电压变化为有效值,剩下的就是交流的功率计算公式3*V*I。0.95是逆变器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80是直流侧的功率,就是48的电压、80A的电流。后面的48*0.866,0.866是SVPWM的直流电压利用率,除以1.414 ...

这个计算我觉得有点问题。对于六拍运行,应该用的不是SVPWM,是不是应该直接用PWM占空比?而且在你的损耗计算中,没有包括开关损耗。在48V~60V,80A下,开关损耗应该不小。

网友C:
这个帖子里讨论的电调都是用的FOC控制,FOC基本都是用的SVPWM。还有就是0.95的整机效率,不是很低绝对也不是很高了。开关损耗没有记错的话跟电流的大小关系不大,而是跟开关的频率和结电容关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里讨论的电调都是用的FOC控制,FOC基本都是用的SVPWM。还有就是0.95的整机效率,不是很低绝对也不 ...

开关损耗跟电流成正比吧,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cn/app-notes/index.mvp/id/183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关损耗跟电流成正比吧,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cn/app-notes/index.mvp/id/1832

你提供的文档说明了一切。你的怀疑是不成立的。一个笔记本的电源都可以做到60A,而不加任何直接的散热手段,那一个80A的电调还有什么不可以实现的。自己还是不明白就自己把自己的找的文档里的所有计算公式带入一个自己知道的MOSFET管子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提供的文档说明了一切。你的怀疑是不成立的。一个笔记本的电源都可以做到60A,而不加任何直接的散热手 ...

我前几天刚刚测试了一个FLAME 80A, 在40V/16A输入的时候,电调表面温度5分钟后已经是55摄氏度。我觉得要是40V/40A,估计表面温度能到70~80度。要是40V/80A,别说5分钟,可能也就一两分钟温度就能超过80度。只不过我手头没有那么大的电源,没有办法实验证明。

另外一个大厂的电调原型机,在48V/35A的时候,MOSFET表面温度10分钟后是91度。

我对MOSFET的损耗计算不熟悉,所以只能用实验结果说话。

至于你说的笔记本的电源,不要忘了,电调的功率是48V×80A=3.8kW,笔记本电源的呢?肯定不可能超过100W。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前几天刚刚测试了一个FLAME 80A, 在40V/16A输入的时候,电调表面温度5分钟后已经是55摄氏度。我觉得要 ...

我是个外行,看看热闹。

你的这个测试,没有考虑实际使用情况。

最起码,你没有加强制风冷。

而电调,电流大的时候,基本上风速越大。

网友:
一般都是多个MOS管并在一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前几天刚刚测试了一个FLAME 80A, 在40V/16A输入的时候,电调表面温度5分钟后已经是55摄氏度。我觉得要 ...

一百度以下都是小意思,只要焊锡不融化都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好盈60a电调几乎人满油4分钟4s的64涵道,电流在50-59a之间,下来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百度以下都是小意思,只要焊锡不融化都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电调表面的温度都80度,那么里面电路的温度肯定更高吧,那会不会影响其他电路的正常工作呢?比如说MCU的温度应该在80度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个外行,看看热闹。

你的这个测试,没有考虑实际使用情况。

你说的强制风冷是说电调上加风扇吗?电调电流大的时候,是电机转速越高,但是不意味着电调上的风越大吧?应该取决于电调安装位置。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强制风冷是说电调上加风扇吗?电调电流大的时候,是电机转速越高,但是不意味着电调上的风越大吧? ...

没有吹到风的航模不是好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吹到风的航模不是好航模!

网友(2017-01-20):
引用 楼主:
MOS管的损耗包括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导通损耗与内阻成正比,但是和电流有效值的平方成正比,除非他们用 ...

可能现在的电机很少达到50A以上的,高压电机工作电流更低,只要MOS耐压够。
电调发热是在半功率时才高的,全功率时MOS管发热小很多。
选低内阻MOS也是减少发热烧毁的一个途径。

网友:
大胡子说的对,大电流是"吹"出来的,不是贬义词哦,关键要吹风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几点:
1、实际使用环境;很多时候,实际工作电流很小,比如你说的TMotor 的那款,真正工作连续电流大概只有20A左右;大部分的应用而且都会有风冷,而且工作时间不长一般也就10-30min;实际工作下来温度都不会很高;
2、电调标注的参数,一般额定最大,实际应用一般会降至少一半的电流应用;为什么这么标,是从模型行业沿用过来的;没有必要纠结这个值;
3、至于MOS内阻,当然并联很多MOS,MOS的内阻会变得很小,这个时候PCB的走线和尺寸会成为瓶颈;
4、仔细看DJI或者TMotor说明书,他们一定有一个很小的注释写了,使用环境的,比如多少温度下的测试数据,有无散热措施等;

网友(2017-03-02):
引用 网友B:
我也持怀疑态度!
   就算导通电阻0.007欧。
   算算导通损耗也是 80*80*0.007=44.8W。 ...

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
管子一般都选取1-2mR的,并列很多,就耐扛了,再说又不是长时间工作,电池才多少电,还有电机扇叶风冷,妥妥的

网友:
电调工作是MOS是间歇工作的,就算油门最大,PWM 100%的时候,也是3相论者换相,算是脉冲工作。

网友:
電流很大,但是功率相對來説還是比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提供的文档说明了一切。你的怀疑是不成立的。一个笔记本的电源都可以做到60A,而不加任何直接的散热手 ...

是啊,看看电脑主板,cpu供电都上百A了,mos上连散热片都没有

网友(2018-01-23):
E-flite无刷电调,3-6S电压,电流80A,型号EFLA1080,MOS管用的美国IRFH5300的100A30V,共18个管子。

网友(2018-04-16):
引用 网友C:
如楼上所说的!这些板子都是多个mos管并联,我们的是5个并,每个管的内阻在0.0012--0.004之间看选的料,这 ...

48*80=3840=3*(48*0.866/1.414)*I/0.95,得到逆变器管子侧的电流I=52A,

算了几遍,I应该是41A吧。
还有我是觉得市面90%以上的电调是方波控制,电压利用率按照1计算?

按上面的导通损耗功率算就有5*6*8.2*8.2*0.004=8W?????

网友:
38楼正解。降额40%-50%选用电调保险。
1.不要说电调行业指标水分大,其实还是在MOSFET参数。
记住一点,MOSFET达到额定电流,需要满足额定散热条件,所以留多少余量要考虑自己的工作场合和环境温度。
2.MOSFET损耗与母线电压无关,主要在电流。所以别拿功率衡量发热和损耗。
3.至于损耗计算没太大意义。

网友:
现在的主流电调还是方波电调,大概就是10-20k的pwm频率,合理设计驱动电路的话,开关损耗并不算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楼上所说的!这些板子都是多个mos管并联,我们的是5个并,每个管的内阻在0.0012--0.004之间看选的料,这 ...

Vbus*Ibus = 3*Vphase*Iphase(不考虑输入输出的效率),其中Vphase是相电压有效值,对与SVPWM调制来说Vphase = Vbus*0.577/1.414 = 48*0.577/1.414 =19.6 。Iphase是相电流有效值。因此Iphase = 48*80/3/19.6=65.3,相电流峰值Ipeak=Iphase*1.414=92.3。矢量控制(FOC)相电流峰值不会小于母线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