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服务器存储和自动更新的问题

楼主(2016-12-14):
最近在搭服务器遇到两个问题,请各位大神们给支支招。先说下配置,三个服务器,esxi做的虚拟化,系统是centos。
1. 有必要开centos的yum自动更新吗?
2. 使用阵列柜存储和直接把硬盘塞到服务器中哪个更好?

网友A:
三台esxi服务器如果你打算做高可用性,故障自动迁移之类的,就得用外置存储了,否则一般本地存储就可以,而且更经济。
centos一般比较稳定了不更新也没事,但是必要的安全更新还是建议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台esxi服务器如果你打算做高可用性,故障自动迁移之类的,就得用外置存储了,否则一般本地存储就可以,而 ...

嗯,谢谢您的回答,服务器更新已经按照您的建议修改了,还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下,使用华为的oceanstore存储,10块1T硬盘怎么做raid,可以最大程度的兼顾安全和大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