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读取过sx1278的RSSI信号强度值

楼主(2016-12-14):
用sx1278的Lora模式来做无线传输,想读取其接受时的信号强度,从手册上看到读取0x1B就能读取其RSSI值,但我读取后每次返回的值都是1,无论与发送器离的近或者远都一样。
不知谁用过这功能吗?不知需要读取RSSI需要什么前提不,谢谢了

网友A:
Lora模式RSSI是指前一个数据包的信号强度值,你成功接受了数据包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ra模式RSSI是指前一个数据包的信号强度值,你成功接受了数据包没有?

恩,当然成功接收了,我收收到DIO高电平,读取数据后去读取RSSI信号强度的。
问下你之前读过吗,读出来值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
读过,没问题

楼主:
是Lora模式下吗,能具体说下吗?
我现在就是设置成接收模式——然后检测到有数据——去读0x1B寄存器的值——然后减137,但每次读的0x1B的值都是1。
不知道哪有问题,哪还需要设置吗?你0x1B的值读出来范围是多少?还有你是读0X1B还是0x1A的值?我这两个都一样呢,很奇怪,谢谢了。

楼主:
知道的能帮下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