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T200的分度表哪里可有?

楼主(2016-12-14):
PT100的资料挺多的,PT200的除了0度时电阻是200欧外,还有分度表怎么查?

网友:
pt200=pt100*2

网友A:
楼上说的对,pt1000等于pt100乘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pt1000等于pt100乘10

真的是这样吗??  看来又涨知识了啊

那PT10,是PT100除以10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这样吗??  看来又涨知识了啊

那PT10,是PT100除以10吗

当然。
都是铂,你见到的是铂的本质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
都是铂,你见到的是铂的本质特性。

借鉴了莫坛上这篇帖子的方法: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t=PT100&page=1
把表格放大2倍,用于PT200。由于硬件采用2线PT200,而且电路也没有采用桥式接法或恒流源接法。如果采用该帖子中的二分法,是否无需软件标定了呢?好像软件标定采几个温度点,然后放入线性公式中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借鉴了莫坛上这篇帖子的方法: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18892&extra=&high ...

导线电阻怎么办??
只用两线接pt100的都是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线电阻怎么办??
只用两线接pt100的都是流氓

硬件已经这样了,只有等下次改版时,再给领导提建议了。
看您的帖子,对公式法也很有研究。能否提示下牛顿线切法的具体思路。。。还有标定,用电阻箱标两个温度点,可以适应用-40~580度范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件已经这样了,只有等下次改版时,再给领导提建议了。
看您的帖子,对公式法也很有研究。能否提示下牛 ...

我不标定,直接用万分之一的100欧做自校准。
当然你连线电阻都没管,就随便做一下吧,比如用千分之一的电阻直接计算,也不必费人工去标定了。
线电阻肯定大于一个即使很便宜的电路的自身误差,所以你怎么标定也没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件已经这样了,只有等下次改版时,再给领导提建议了。
看您的帖子,对公式法也很有研究。能否提示下牛 ...

还有,不说精度只说测量范围的都是流氓。测1000度误差500度算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不说精度只说测量范围的都是流氓。测1000度误差500度算不算??

最小二分法的精度,我还没有实测,所以精度也不得而知。
测量精度只需满足±1度就可以了。不是测量设备,精度要求不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小二分法的精度,我还没有实测,所以精度也不得而知。
测量精度只需满足±1度就可以了。不是测量设备, ...

你只要是真正的数学方法来算分度表,不是简单的弄个表来查,那么这一步骤的误差可以忽略(就算是查表,只要表间隔小一点,中间差值,精度也不会差到哪里)。对外标称误差就是你的电阻测量误差。

问题主要是导线的电阻。
所以你如果用两线就不必说别的精度什么的了。没精度可言(例外:如果你的探头是跟机器一体的,你能精确控制导线的电阻,那也没关系)
pt100每度0.4欧,那么pt200每度就是0.8欧,你看看你的导线电阻能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要是真正的数学方法来算分度表,不是简单的弄个表来查,那么这一步骤的误差可以忽略(就算是查表,只 ...
就算是查表,只要表间隔小一点,中间差值,精度也不会差到哪里

软件是5度一步,间隔算不算小
PT200的导线长度约有1米,不知道采购在哪买的,样子像鱼钩,导线和PT200串在一起,没法单独测量导线的电阻。
等礼拜一上班了,看看产品的文档上面有没有导线电阻的说明。

楼主(2017-01-16):
引用 网友C:
我不标定,直接用万分之一的100欧做自校准。
当然你连线电阻都没管,就随便做一下吧,比如用千分之一的电 ...

终于找到了,PT200线电阻小于1欧姆。实物还是没有测试,先用可调电阻调试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了,PT200线电阻小于1欧姆。实物还是没有测试,先用可调电阻调试看看。 ...

1欧对200欧的pt,也有1度多误差了。
当然你对这个导线标定一下也还行,1欧导线的温漂不会大到哪里

网友C:
铜导线的温度系数跟铂差不多,略大一点点。但是你不可能知道导线所处位置的温度,所以线电阻稍大一点你是没法补偿的。老老实实用三线或四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导线的温度系数跟铂差不多,略大一点点。但是你不可能知道导线所处位置的温度,所以线电阻稍大一点你是没 ...

换三线或四线,会涉及更换供应商,库存PT200怎么搞?
我用可调电阻200欧,测AD值转换电阻为213欧,最小二分法OK。AD转换误差太大。PT200没有恒流源,也无桥式电路,看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三线或四线,会涉及更换供应商,库存PT200怎么搞?
我用可调电阻200欧,测AD值转换电阻为213欧,最小二 ...

你要库存个两线pt,真的太少见了。。。
常见的pt都是三线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