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SPI N25Q512A 读取数据错误 ??

楼主(2016-12-15):
大侠们好,现在折腾 N25Q512 这个芯片,现在能够正常读取 芯片 ID 号了,而且也是正确的

芯片工作模式设置为 QUAD 与 4字节模式,读取标志寄存器查看是否设置成功,结果设置是正确的
读取到的芯片 ID 号:

资料介绍的 芯片ID 号:

读取到的id号与资料介绍的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就是读取数据错误,全部都为 0x88

测试读数据前先把读取的一个扇区已经擦除了,再直接读取数据全部都为 0x88,正常来说应该是0xff才对

测试擦除一个扇区大概需要240ms左右,这个擦除时间应该算是正常的了,现在问题就出在数据读取上了

有哪位知道请指点指点几下啊 ????????!!!!!

楼主(2017-03-24):
看来这个芯片是没有多少人使用了

网友A(2017-07-04):
楼主,请教你QSPI 读取N25Q512A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我是使用STM32F446来读取W25Q64也遇到这个问题,读取的数值,全部是0X88,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你QSPI 读取N25Q512A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我是使用STM32F446来读取W25Q64也遇到这个问题,读取的数 ...

下面的连接里面的程序时我发的,你试下看行不行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5613-1-1.html

到时你回复一下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A:
是没有进入四线模式,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没有进入四线模式,谢谢楼主

按照资料提供的寄存器定义都已经设置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行 ???

网友B(2022-07-15):
引用 楼主:
按照资料提供的寄存器定义都已经设置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行 ???

解决了?
QSPI
用W25Q64, 读写S1、2、3可以。 但不能写主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
QSPI
用W25Q64, 读写S1、2、3可以。 但不能写主Flash

w25q 系列的,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安福来的 例程,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我之前的那个 n25q512 读回来的数据都是 88 88 88 估计是在擦除时,没有等待擦除完成就返回了造成的,或者是在等待完成时,接收完成标志没有正确的接收造成的,

不过现在我也没有去研究这个芯片了,后续更换了一个芯片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w25q 系列的,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安福来的 例程,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
拿回来的首版中, 先后用了两块都是不能4线操作(单线、双线可以, 读写安全Flash也可以)。直到用了第三块4线正常,才发现是IO2硬件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解决了。
拿回来的首版中, 先后用了两块都是不能4线操作(单线、双线可以, 读写安全Flash也可 ...

解决了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