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PCB时偷的懒,过EMC时真的还得还回来呀

楼主(2016-12-15):
这两天做静脉显像仪的EMC检测,  过程颇为不顺, 感触很多
虽然之前有高速线的设计经验,但这次由于板子空间有限,加这次的静脉仪通讯大部分基于25MHZ,SDRAM和SRAM缓存用了最高100M的时钟通讯,所以只对SDRAM 和SRAM的信号线做了高速线处理
而忽视了FPGA与摄像头,还有FPGA与投影仪之间的信号走线。(通讯基于25MHZ) 这些走线虽说没有特别处理,但是走的也尽可能短,尽可能的不穿层了,检测下来75MHZ  175MHZ  200MHZ  225MHZ 都超频,
然后将静脉仪用铜箔包成了粽子,里三层,外三层的, 并且电源线扣了两个磁环,改善效果不明显,昨天包了一天了,漏哪儿,包哪儿,依旧无果,(直流线输入,铜箔无法接大地,尝试过接GND效果不明显,反而增加了低频段的干扰30-50MHZ)
虽然两天整改无过,但用频谱分析仪扫了一下,问题源是定位下来了:摄像头的排线,及投影仪的排线,两者的时钟和数据都是基于25M通信的

为了节省空间,方便走线,在设计时没有给这些信号线串匹配电阻,导致通讯过程中产生了信号回流等问题, 75 175 200 225 还有剩下这些应该都是25m的倍频谐波,整改无果,回来PCB大调整吧,电阻该加的加,信号线该屏蔽的屏蔽
广大电工们做产品的时候设计阶段千万不能偷懒,现在改Pcb已经没什么空间了,估计得大改动,都是泪

网友A:
图是倒的,还是镜像的,脖子扭断了你要负责...

网友B:
找到问题就会,电磁兼容就这样。看来LZ公司是动真格的搞EM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就会,电磁兼容就这样。看来LZ公司是动真格的搞EMC,

作弊无果呀,只能老老实实的改设计了
要是铜箔上的能量能导出到大地也好,现在估计铜箔包的再好,铜箔本身也会发射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是倒的,还是镜像的,脖子扭断了你要负责...

哈哈  那就W.B.Z.了

网友:
挺正规的

网友:
干扰不能只看频率,要看沿。频率高沿缓,和频率低沿陡,更应该注意后者。
我是搞软件的,说的不对误喷。

网友:
阶段不同。一阶是布通为目的,二阶是美观为主要,三阶才是考虑各种非直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医疗产品必须过EMC,去年开始。好在我们的产品都顺利过关。主要是我们的产品基本没有高频部分。 ...

是的 去年开始强制执行了

网友D:
LZ用的多少层板,不行多加几层,不要省这些钱,对高频走线完整铜皮才是王道。
电源线只能是共模电感,电容滤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用的多少层板,不行多加几层,不要省这些钱,对高频走线完整铜皮才是王道。
电源线只能是共模电感,电容 ...

现在是四层板   ,共模电感有用,加了共模后,前端的干扰不会串到线上

网友E:
这东西我们以前做过,没想到还能碰到同行,当是是75M超了,是投影仪时钟线的问题,增加了磁珠,同时将投影仪和主板之间的FPC包起来接地,我们摄像头是一体的所以没有什么问题祝你好运 你们公司在哪里  我们当时主要是静电过不了,用的是FPGA的模块导致很难处理,最后做成自动启动算过吧

网友:
看来emc也是有迹可循,只要不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我们以前做过,没想到还能碰到同行,当是是75M超了,是投影仪时钟线的问题,增加了磁珠,同时将投影 ...

静脉仪真的是做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从去年5月份开始做到1月份了,还没有结项。 不易
明天要去检验所继续做辐射发射测试

网友F:
深有感触啊,我们用全志A33做的血压计,也是辐射超一点。静电测试直接打,因为是塑料壳打不进去,所以过了。但是间接放电(对水平耦合板放电),直接重启了。楼主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深有感触啊,我们用全志A33做的血压计,也是辐射超一点。静电测试直接打,因为是塑料壳打不进去,所以过了 ...

血压计都要跑A33了 那么高端
这个项目我不确定是哪项,但看图有点眼熟,应该是直接过掉了, 这个是传到的干扰还是,辐射的干扰,如果是辐射的话 加铜箔吧,传导就扣磁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血压计都要跑A33了 那么高端
这个项目我不确定是哪项,但看图有点眼熟,应该是直接过掉了, 这个是传到的 ...

你们的速度好快哦,都准备量产的节奏了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血压计都要跑A33了 那么高端
这个项目我不确定是哪项,但看图有点眼熟,应该是直接过掉了, 这个是传到的 ...

谢谢哈,辐射我倒不担心,因为是要进医院用,所以条件会宽一些。关键是现在打6KV静电不过,是对水平耦合板放电不过,一打机器就重启。静电参考标准是IEC61000-4-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深有感触啊,我们用全志A33做的血压计,也是辐射超一点。静电测试直接打,因为是塑料壳打不进去,所以过了 ...

你这个辐射晶振是多少,超出部分是晶振的整数倍吗?
我们今天整改过了  低空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哈,辐射我倒不担心,因为是要进医院用,所以条件会宽一些。关键是现在打6KV静电不过,是对水平耦合 ...

水平耦合过不了,那应该不是静电直接打在机器上了
那应该是静电对内的线路干扰了
平行耦合板是跟PCB绝对绝缘的吗? 如果不绝缘,那考虑加1000uf 2000V的泄放电容,或者在关键点加TVS

如果完全绝缘考虑下有没有可能是很长的信号线,或者电源线过长导致的
1.在电源线近机器端扣个磁环,看看有没有可能是电源线或者类似的长导线充当天线了,然后干扰耦合进去的
2.在板子的几个重要电源上加大耦合电容看看,如果不行在重要的IC电源上串个磁珠,如果能找到复位引起的管脚,也可以在管脚上加TVS
3.还是不行,考虑把整个PCB用铜箔包起来,之后将铜箔的表面用导线跟大地E相连,如果是没有PE 那就跟直流GND相连

暂时想到这几个尝试,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不容易呀,整改了4次,终于低空飘过了
PCB板子上重要告诉信号线串了匹配电阻, 然后摄像头跟投影仪的clk 不用同意个频段,用FPGA的PLL区分开来
再将排线包上铜箔,并将铜箔接到板子的GND上
终于通过了测试

测试过程很纠结 有一个点已经超过了, 但最终计算下来再标准的下方
真的低空飘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水平耦合过不了,那应该不是静电直接打在机器上了
那应该是静电对内的线路干扰了
平行耦合板是跟PCB绝对 ...

太感谢了。上一版PCB地孔打的有些少,估计是地完整性不够。改版后的PCB今天发出去了。下周看看结果吧。
同样奋战在整改路上,呵呵,共勉。

展示一下我整改时用的的静电测试工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太感谢了。上一版PCB地孔打的有些少,估计是地完整性不够。改版后的PCB今天发出去了。下周看看结果吧。

图上那个蓝色手柄像螺丝刀一样的是什么鬼?是能模拟静电抢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图上那个蓝色手柄像螺丝刀一样的是什么鬼?是能模拟静电抢吗?

突然想到,该不会是家里燃气电子打火的那东西吧 。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没用过没细看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突然想到,该不会是家里燃气电子打火的那东西吧 。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没用过没细看过。 ...

哈哈,一言即中呀。就是煤气点火器。里面装的一节5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一言即中呀。就是煤气点火器。里面装的一节5号电池

能够模拟出问题吗? 哈哈diy能力很强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哈哈,一言即中呀。就是煤气点火器。里面装的一节5号电池

厉害了,我的哥,必须要称赞一下。
同问能否摸拟出问题,能否对比出相当于几千伏?

网友:
EMC的问题最难找,也不好解,设计阶段得考虑的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我的哥,必须要称赞一下。
同问能否摸拟出问题,能否对比出相当于几千伏? ...

检验所静电枪6KV时机器表现的故障,用这个玩意测试能够重现

网友:
EMC整改的比较痛苦,恭喜通过

网友:
好奇图片里显示的程序是啥设备上的?

网友:
频谱分析仪啥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