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单路触摸芯片,性价比要高,已用过TTP223不行,

楼主(2016-12-15):
用过TTP223,SOT-23-6封装,可惜容易失控,不适合做产品。TTP224好一点,但我只想做一路的。有没有同志用过其他性价比好的推荐一个。多谢。

网友:
BS814A-1,简单,目前小批量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用在什么产品上,什么电源供电的,这个应该挺稳定的啊

网友:
STMF008的单片机可靠一点

网友:
什么产品上用?供电方式?触摸方式,直接触摸还是引出线?不然太多了

网友A:
用升级的TTP233,内部有LOD

网友:
用TS01S 这个还不错 我就是做触摸技术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升级的TTP233,内部有LOD。

TTP233,有用过吗?我买了几个样品最近比较没还没测试

网友:
用过小批量,确实比223要稳定些。

楼主:
单火线取电触摸开关,高低电平输出驱动12V继电器,只要一路即可,工作稳定可靠,性价比高。0.9元以下最好。

网友(2017-02-14):
引用 楼主:
单火线取电触摸开关,高低电平输出驱动12V继电器,只要一路即可,工作稳定可靠,性价比高。0.9元以下最好。 ...

亲,加我QQ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QQ:41300345

网友B:
搭车问一下,有谁用过6键触摸按键芯片XW06A,这个芯片稳定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有谁用过6键触摸按键芯片XW06A,这个芯片稳定性如何?

盗版别人的,性能比较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火线取电触摸开关,高低电平输出驱动12V继电器,只要一路即可,工作稳定可靠,性价比高。0.9元以下最好。 ...

亲,触摸芯片选好了吗

网友(2018-12-11):
也用过这颗,效果不理想,到坛里找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