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宗SD卡格式化软件(需要安装)

楼主(2016-12-15):
刚从SD卡协会下载的SD卡格式化软件(缺点:需要安装)

网友:
和右键格式化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将64G的SD卡,格式化成FAT32。

windows提供的格式化功能不行。

原来如此

网友:
fat表挂掉的,能不能修复?

网友:
分区表挂了,重建就可以,不至于格式化吧

网友:
玩树莓派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将64G的SD卡,格式化成FAT32。

windows提供的格式化功能不行。

好像楼主这个软件不行
至少我电脑上安装的“SDFormatter”不行,不知道这个V4有没有改进

网友B:
没用过,老是微软直接格的,收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老是微软直接格的,收一下试试

树莓派的,安装了操作系统后,再恢复成普通盘,需要删除合并多余的分区,可能比较麻烦~~~

用这个软件,一格,就可以恢复成普通的一个分区了

网友C:
那么多的分区工具可以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的分区工具可以用呢

一堆操作,折腾多了,就烦了~~~

这个格式化工具,就点个按键,就可以恢复了,方便好多的~~我也是接触树莓派这几天后,发现的,当初对这个工具的存在,也觉得是多余,后来就觉得很方便了

网友(2017-01-22):
感谢分享,收藏备用吧

网友:
有两个假16GTF卡,马上试试

网友:
可以用来格U盘吗?手贱把U盘用量产工具写挂了。。。

网友:
一个闪迪16G的卡用Win7格式化,完了以后不不显示容量,每次插入都提示要格式化,用楼主提供的工具试了几次也不管用,换了该软件的版本也不行。
最后试了好几个修复工具都不管用,最后找到这个修复软件,一次成功

下载原地址:http://www.upantool.com/hfxf/sd/68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