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关于CAN数据转换成图形化监控界面的一些思路。

楼主(2016-12-15):
之前一直在弄CAN的通讯协议,现在想将下图周立功CAN盒采集到的报文转换成的图形化监控界面,觉得用lbview做这个比较好,便于观察和监控,求有过相关经验的前辈给点指导意见推荐一点相关书籍:

网友A:
周立功提供的光盘里有,c++,c#,lbview,的调试上位机,直接在上面改,上手最快,我调过C#的,定时批量读取,工作得也不错,

网友B:
zlg 有labview 的例子,很容易上手

网友C:
有很多例子,我们买了个周立功的USB-CAN,硬件花了400, 软件花了1200,不明白我们公司为什么要花这个冤枉钱买软件干嘛

网友D:
vector的canoe,卖的就是软件功能,非常强大,硬件就是一个类似can盒子的东西,以前都10几万万,现在也的7.8万

楼主:
引用 网友D:
vector的canoe,卖的就是软件功能,非常强大,硬件就是一个类似can盒子的东西,以前都10几万万,现在也的7. ...

听我领导说他们那个时候CANAPE和CANOE四十万。。。

楼主:
引用 网友B:
zlg 有labview 的例子,很容易上手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立功提供的光盘里有,c++,c#,lbview,的调试上位机,直接在上面改,上手最快,我调过C#的,定时批量读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周立功提供的光盘里有,c++,c#,lbview,的调试上位机,直接在上面改,上手最快,我调过C#的,定时批量读 ...

求这个的资料,嘿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例子,我们买了个周立功的USB-CAN,硬件花了400, 软件花了1200,不明白我们公司为什么要花这个冤枉 ...

哪儿买的 这么便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求这个的资料,嘿嘿

周立功官方网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周立功官方网站

谢谢指点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这个的资料,嘿嘿

得找致远电子

http://www.zlg.cn/can/down/down/id/40.html

有 “应用软件与二次开发”

网友:
楼主这个CAN工具是自己写的吗,格式很齐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儿买的 这么便宜

找周立功买的啊!单通道的,最便宜的那个型号  就是USB-CAN_I

网友:
我买了一个STM32的通讯板,带双CAN 485和网口 USB,我想自己试着写一个总线分析工具

网友:
我们还曾经买过27万的canoe呢,现在卖17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