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大神,MSP430可以和高速AD通讯吗?3M的采样率。

楼主(2016-12-15):
请教430大神,MSP430可以和高速AD通讯吗?2-5M的采样率,12位的。

网友A:
估计够呛,430速度不算高

网友B:
用新出来的,最高25M,还有DMA。

问题是,430的CPU根本处理不了。

大数据流量的还是使用ARM吧,更合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够呛,430速度不算高

谢谢,我的意思是外挂AD,430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新出来的,最高25M,还有DMA。

问题是,430的CPU根本处理不了。

谢谢,我的意思是外挂AD,430读取。2M外挂AD速率,430应当可以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是外挂AD,430读取。2M外挂AD速率,430应当可以读吧

看下数据是不是要实时处理的,不用实时处理的话。 可以先存储起来,再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数据是不是要实时处理的,不用实时处理的话。 可以先存储起来,再处理 ...

谢谢,不用实时处理,可以有点延时。你这样说说明你玩这个很深入了。

网友D:
可以处理,只是处理速度受限43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处理,只是处理速度受限430了

嗯,谢谢。

网友E:
感觉还是用ARM比较方便。这样你的整个工程不会受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用ARM比较方便。这样你的整个工程不会受限。

谢谢。有小型封装的STM32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有小型封装的STM32吗?

20脚够吗?
具体需要什么封装先自己去查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脚够吗?
具体需要什么封装先自己去查查呗

够的,谢谢

网友G:
3M的更新率按照12位分辨率来算,串行总线需要48M,并行总线,一般需要引脚多的CPU,这样的频率,估计不会剩下多少处理数据的时间,要么外挂高速ADC,使用高端的CPU或者FPGA来做处理,要么使用包含片内高速ADC的MCU,没用过430,但是感觉要是稍微需要点实时性能的话都是够呛,430应该是主打低功耗吧。另外成本和面积上,一颗独立的高速ADC和430估计不会比具有高速ADC的MCU便宜。ST有5M更新率ADC的MCU,NXP有几十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3M的更新率按照12位分辨率来算,串行总线需要48M,并行总线,一般需要引脚多的CPU,这样的频率,估计不会剩 ...

X谢谢,看来430不占优势了。只读出一个AD值要这么麻烦吗?也就是12个0或1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X谢谢,看来430不占优势了。只读出一个AD值要这么麻烦吗?也就是12个0或1吧。 ...

一次数据的传输没多少东西,架不住一秒三百万次啊,48M是最低限,加上命令和响应时间,估计要72M的时钟才够,430应该没这么高频的吧,除非并行总线,我大概看了一下TI的3M的ADC,加上MCU成本估计上百打不住,这还不考虑性能,而ST的某些型号,几十块就全拿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次数据的传输没多少东西,架不住一秒三百万次啊,48M是最低限,加上命令和响应时间,估计要72M的时钟才 ...

谢谢。外挂的去读是可以的,并行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