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通讯应答时间的理解

楼主(2016-12-15):
关于modbus的响应机制以下是网络收集的相关信息:
modbus消息发送至少要以3.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间隔作为开始。整个消息帧必须作为一连续的流传输。
如果在一帧数据完成之前有超过1.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时间,接收设备将抛弃不完整的消息并假定下一个字节是一个新消息的地址域(或起始字符)。
同样地,如果一个新消息在小于3.5个字符时间内接着前个消息开始,接收的设备将认为它是前一消息的延续。1.5~3.5个字符间隔就算接收异常,只有超过3.5个字符间隔才认为帧结束。

1.也就说主机必须在上一帧数据发完后等待3.5t后在发送数据。无论上一帧数据是主机发的或是从机响应的。
2.从机必需在主机发完数据后,等待3.5t后方可发送响应数据。

不知以上理解是否正确,还望大家指正。谢谢!
其实我在设想能否在主机发送一帧数据后立即就响应主机,在最短的时间应答。

网友A:
首先要明白串口可以连续不断的发很长很长很长的数据
但是要一包包短数据怎么样区分一包一包呢?   就是发一串停一会儿   然后再发一串停一会   挺的最短时间就是3.5T
主机从发送第一个字节 注意是第一个字节        从机从收到第一个字节就开始不断的进行接收超时检测 ,每收一个字节就重新复位下超时时间
主机不断发送直到发完最后一个字节,主机就切换到接收状态了 ,并设置一个超时时间,等待从机回复,这个时间一般为几百毫秒,根据数据大小设定
从机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发现主机不发了,超时定时器就超时了,认为这包数据完整了 接着处理 数据  crc  命令 等等,并根据命令  准备好回的数据包,处理完后 可以立即发给主机  只要在规定的几百毫秒内就可以了,这样就完成了基本的一发一收
实际用的时候3.5T一般也不会很严格的     只要主机发的时候  帧与帧之间不要太频繁就可以了
这是常见的方式    stm32 串口 还有帧超时中断  ,可以省定时器,方便些

3.5t作用的本质是什么?
想象下我们通过流量器打开amobbs网页,是不是希望越快越好
采集端发送数据后,也希望设备端数据返回的越快越好,这个3.5t就是在不同的波特率下,能准确区分帧的最短最合适的时间
太长响应慢   太短了就容易分帧错误  这也算一种均衡处理
要说最最本质是  "接收端用来区分不同的帧 "  ,一个正常交互 包含2个过程
(主机发送的时候   从机为接收端    |   从机响应的时候    主机为接收端)

网友:
明确告诉你可以立即响应,因为只有一个主机,同时也只有一个从机会响应主机的指令,主机不会自发自收从机也不会自发自收。

网友:
这是rtu帧,就靠这个时间间隔来判断帧结束,要严格遵守,理解没有问题

网友:
实际应用中1.5t不用考虑,只考虑3.5t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好人一生平安!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回答,特别是二楼的朋友打下这么多文字,说的如此的清楚细致.在此谢谢!
再问如何判断从机超时?从机的超时时间一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明白串口可以连续不断的发很长很长很长的数据
但是要一包包短数据怎么样区分一包一包呢?   就是发一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请教一下如何判断从机超时?主机认为从机没有应答的超时时间一般是多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请教一下如何判断从机超时?主机认为从机没有应答的超时时间一般是多少?谢谢! ...

由自己配置决定,没有一定之规。
如果本地直连,一般不用太长,但是如果你用个透传模块把数据传到远程,就可能造成很长的延时。你要是固定超时时间,这种情况就没法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请教一下如何判断从机超时?主机认为从机没有应答的超时时间一般是多少?谢谢! ...

主机发出后  在主机设定的超时时间内 没有收到从机应答 或错误的应答 就认为超时了
楼主可以参照freemodbus 分析下源码

楼主:
似乎主机设定的超时时间是不固定的,根据实际情况有的长有的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