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Arduino mini328P 变作 AVR 全系列编程器(下载线) 超简单

楼主(2016-12-16):
将Arduino mini328P 变作 AVR 全系列编程器(下载线) 超简单

最好是安装Studio4.9 + AVR Toolchain 3.3.0-710

用ArduinoUploader软件,将m328p_16Mhz_stk500v2isp_pb2_reset上传到Arduino mini328P的应用区,变作 AVR 全系列编程器(下载线)
之后打开Studio4.9 就可对 AVR 全系列编程器。

这个ArduinoUploader软件是非常好用的,它的波特率是可手动改变的,现只支持4种AVR 8Bit单片机,其实它可全系列支持的。

网友:
arduino比起一个usbasp来说价格还是高了。。。感觉avr现在过气了

网友:
学习一下原理

网友A:
AVR败在供货。

网友:
MARk下,不过有好几个原装AVR的工具了

网友:
是啊。回想那年缺货,

网友:
以前做项目剩几个Arduino,改天试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
这个好 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R败在供货。

同感
而且现在跟STM8系列,或者STM32F030系列相比没啥竞争力啊

网友:
AVR放在几年前是很好,现在选择多了

楼主:
在Arduino IDE 编译器中自己加入Mega644P单片机,所以,ATMETEL 全系统单片机都可以在Arduino IDE 编译器中编译C语言。

网友B:
问下lz   。m328  和将要烧写hex的目标板,通过哪几个io连接?

网友:
还是USBASP好  小巧玲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lz   。m328  和将要烧写hex的目标板,通过哪几个io连接?

下载线M328                           AVR系列目标单片机

D10_PB2_reset     ------>        RESET
D11_PB3_MOSI    ------>        MOSI
D12_PB4_MISO    ------>        MISO
D13_PB5_SCK      ------>        S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