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焊接鼓泡了,是IC质量问题还是焊接问题

楼主(2016-12-16):
MD 回流焊之后肚子下面鼓起来了。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

网友:
怀孕了。
温度太高?

网友:
多半是受潮了
贴片前先烘烤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贴片前需要烘干下再贴吧

网友:
芯片受潮了。过回流焊时,水蒸气膨胀

网友:
不光会胀,严重的还会爆裂呢~
爆米花效应,过炉前烘一烘

网友:
我遇到过,当时是STM32底部过回流焊鼓包,当时是因为芯片是3年前的,存放不当受潮。

网友:
多数是受潮 引起的吧!

网友:
鼓泡了,可以下载程序吗?

网友:
受潮了吗

网友:
问下加工厂,是不是偷工减料了

网友:
受潮了,要烘考,楼主的MSL管理没做好

网友:
属于潮敏器件,未按要求存放导致受潮,过SMT的时候,瞬间高温导致水 汽化,芯片内部出现分层,使键合丝拉断,芯片失效。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把管脚按下去焊,芯片居然还能烧程序跑起来,不过不放心,最后还是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把管脚按下去焊,芯片居然还能烧程序跑起来,不过不放心,最后还是换了 ...

肯定要换的!
对做产品的来说,有百分之1的不良是很好了,但对消费者来说,就是100%!

网友:
湿敏元件,你看看他的MSL级别然后按照对应的方法预处理后在焊接就好咯

网友:
是芯片问题吗,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芯片不是防水的吗,把芯片放水里会不会把芯片淹死了????

网友:
工序问题,芯片上线前要烘干!

网友:
如果批号上面打的是 16年的,就不是这个受潮的原因

网友:
一般翻新IC会这样

网友B:
楼主什么型号,买多少钱

网友:
温度太高

网友:
学习了,之前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型号,买多少钱

STM8L152r8t6    不到6RMB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8L152r8t6    不到6RMB

翻新的。

会爆的原因依然是受潮,上锡受热内部水汽膨胀,导致破裂。

16年新年份的芯片绝无受潮可能,而且你这个你个价格不是原装的价格。 stm  价格很透明的。16年原装估计要7.7左右。

当然要看你什么时候买的。 有意思可以联系一下我头像的微信号。

网友:
所以这个是有一定年限的老芯片才有受潮可能,16年的,基本是毫无受潮可能

网友C:
还一个原因是翻新IC表面因为磨薄了,很容易这样鼓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一个原因是翻新IC表面因为磨薄了,很容易这样鼓起来,

不是表面鼓起来,而是底下鼓起来了!

网友:
我卖芯片十几年了,这个芯片内部水汽受潮是最大的可能,受热水汽膨胀,要存放非常久,而且保存条件比较差的才会,拆机货一般都直接丢在露天环境的。 内部受潮

网友:
新年份的不会的,至于说变薄了,很多芯片都很薄的。就是smt .瞬间高温,芯片内部水蒸气蒸发。  蒸汽锅炉见过么?水蒸气瞬间的力量很强大的。

网友:
以上皆是个人猜测,楼主自己再研究一下,毕竟没见到实物

网友:
SMT之前要烘烤的,别舍不得那点电

网友:
要买芯片可以问一下我,我也算是跟坛子里面好多坛友都合作过,可以查一下,我收购原装芯片的。

网友:
烘烤芯片的步骤不要省

网友: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1:出现情况是风枪加热,气泡了;2:还有剩下的没贴装的芯片 可以放玻璃上检查脚平整不?然后空板上过回流试试。

网友:
是受潮了,要求烘烤后再上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