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调恒流源厂家信息

楼主(2016-12-16):
定制内容:
输入:DC 28 V
输出:DC 5~10 A(通过电位器可调电流,稳定度不大于5%)
负载:电阻0.8~1.8欧姆
功率:180W
数量:暂定1台。
期望价格:小于600元。
温度:宽温级。

谢谢大家。

网友:
只能定制了

网友:
这个多简单啊,洞洞板一会就做完了

网友:
可调电源不行吗,体积大了?

网友A:
参数有问题,1.8欧姆负载180w电流要上100a了,输出电流为什么是5-10安呢? 应该输出电流50~100a吧。600元的话成品模块还能买的到,定制再加个0差不多。

网友:
不好意思 定制可能要加俩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数有问题,1.8欧姆负载180w电流要上100a了,输出电流为什么是5-10安呢? 应该输出电流50~100a吧。600元 ...

印象中依稀记得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等于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
印象没错的话180W=10*10*1.8是没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依稀记得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等于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
印象没错的话180W=10*10*1.8是没错的 ...

我可以回小学重新深造去了。把1.8欧当成1.8v来计算了。10A的恒流模块一抓一大把,淘宝搜10A恒流模块就OK了

网友:
哈哈哈,原来你的物理是小学老师教的

网友C:
这是车上用的吧

600块给我,我给你用改一个

网友:
刚做过一个8A的恒流模块,刚好不够~

网友D(2020-10-15):
引用 网友C:
这是车上用的吧

600块给我,我给你用改一个

可调恒流源 控制,怎么联系你

网友:
最近刚做了一个80伏的400瓦恒流源,那叫一个费劲,12个460电子均流,运放必须要特低失调的,才烧几分钟,长度250截面80的散热通道风扇就要玩命转,吹出来的热风完全就是取暖器。

网友:
我有,以前做直流电阻测试仪剩下的,要就加我微信181057113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调恒流源 控制,怎么联系你

我有,以前做直流电阻测试仪剩下的,要就加我微信1810571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