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有没有小型的高低温试验装置

楼主(2016-12-16):
以前公司大,高低温试验箱比较多,也有专门的实验室。
现在就在科技园内,产品也小,但也有相关的实验需求,想问下各位:
有没有小型的高低温试验箱,或者设备组合(比如制冷+制热),最好是满足:
0. 先说没有要求的:容积几乎没有要求,2L都能满足要求。精度也要求不高,但是+-3°应该要满足。温度斜率也没有要求,能达到就行。湿度可有可无。
1. 最低温度最好能达到-40度。我看到有卖“生化培养箱”挺能满足要求,但是一般温度范围是0~60度。
2. 体积要小,占地最好和冰箱差不多。 想过风冷冰箱+烘干箱的方案,不是很完美。
3. 要求220V供电。很多高低温试验设备都是380V的,目前办公室没有这个条件。
4. 价格1W一下吧。

下图是网上看到的培养箱:

网友A:
我们就是土办法:冰箱+烤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就是土办法:冰箱+烤箱

低温冰箱也差一点,冰箱能-20就不错了吧?

网友B:
小型-40度低温试验箱【可调】低温箱 超低温冷冻箱 冰柜 冰箱-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网友:
哈尔滨机票一张 室外,加 烘箱一个,电路板人工转移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温冰箱也差一点,冰箱能-20就不错了吧?

有最低-40度的冰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最低-40度的冰柜

生物工程上经常用到-85的机器

网友:
烤箱加液氮桶

网友:
容积多大?价格怎么样?

网友:
低温降低要求,-20℃或0℃,价格可以便宜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型-40度低温试验箱【可调】低温箱 超低温冷冻箱 冰柜 冰箱-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 ...

  不错!

楼主:
请问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