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关于IR2104驱动H桥产生震荡的问题

楼主(2016-12-16):
使用IR2104和IRF540做了个直流电机驱动电路,现在的问题是输出级会产生震荡,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引起的,怎么消除?希望各位各抒己见

楼主:
后面一个图就是前一个图PWM的毛刺

楼主:
已做过的努力:
1、自激二极管换成1N4148,没效果(快恢复采购了还没到);
2、自激电容1uF、2.2uF、10uF都换过,没用;
3、MOS管的G端电阻换成0R、5R、10R、20R、33R,没用;加反向二极管也没用;
4、PWM频率从2.5KHz~30KHz都试过,低频的时候效果稍微好点,但依然存在;
5、输出级也就是电机两端并了103的CCB电容,貌似导致了移相了,真是操 ~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一个图就是前一个图PWM的毛刺

建议将自举部分的SS34二极管换成快速的二极管,比如FR107,或者超快速的HER107,另外检测一下死区时间

网友:
桥臂上管的漏极和下管的源极之间要有连线尽量短的高频电容。

网友A:
术语叫做  振铃 ,网上很多资料
原因很多,电路设计和电路板布线都有影响
解决方法  自举电容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
栅极串联合适的电阻
增加吸收电路,MOS输出接一个RC

你这个更有可能是布线的问题,IRF540栅极电容2600pF,不算小,布线需要小心,保持回路面积最小
MOS管驱动,G极、S极 走差分线了吗?

分享个文档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术语叫做  振铃 ,网上很多资料
原因很多,电路设计和电路板布线都有影响
解决方法  自举电容串联一个合适 ...

这两天恶补了下关于振铃的知识,确实很可能是布线导致的

由于产品已经做出来,目前是想办法补救,尽量抑制其幅值在有效范围内;

目前是低负载还能正常工作,但是高负载的时候,就会导致干扰到前端PWM,以至于不能正常输出。

网友:
mos的gs波形呢?估计是mos导通过快的问题,gs加103电容试试效果

楼主:
调试进度记录

在输出级增加了一个RC吸收电路,f=1/2*PI*RC  ,振铃完全消失,算是解决了振铃问题;

不过随时仍有问题存在,如果负载电流超过2.5A,会出现把24V电源拉低的现象,从而导致电机出现停顿的现象。目前仍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另外附上上下桥臂控制图,由于软件PWM有死区控制处理,从波形上看确实没有上下桥同时导通的情况发生
1为下桥臂,2为上桥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试进度记录

在输出级增加了一个RC吸收电路,f=1/2*PI*RC  ,振铃完全消失,算是解决了振铃问题;

24V线上面没有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线上面没有接电容?

有,1000uF/35V 的大电解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1000uF/35V 的大电解电容

24KHz的频率,普通的电解电容频率不够高,起不了什么作用
换用高频铝电解
另外并联几个好电容,高频特性好的,薄膜电容,陶瓷电容,固态电容这些,就近装在开关管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KHz的频率,普通的电解电容频率不够高,起不了什么作用
换用高频铝电解
另外并联几个好电容,高频特性 ...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帮助,问题以及解决了,综合原因确实是PCB设计的缺陷导致一些电磁兼容问题;综合几点做一下总结:

1、由于布线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产生的振铃问题,在输出级加RC吸收电路解决;
2、布局中,大电容离的较远,小高频吸收电容不够,导致在高负载的时候,电源不稳定以至于无法正常工作;
3、24K的调制频率换成5K后,能相对的改善稳定性;

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助,同时也希望各位同僚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在不限布局的时候多加考虑,设计稳定可靠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术语叫做  振铃 ,网上很多资料
原因很多,电路设计和电路板布线都有影响
解决方法  自举电容串联一个合适 ...

G、S为什么要走差分呢?不是很理解,希望指点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G、S为什么要走差分呢?不是很理解,希望指点下

回路面积最小,返回路径最短
信号完整性最基础的要求,只不过大多数的板子不注重这一点也能用,所以你现在才遇到问题

网友:
在哪个位置加的?IR2104的输出(HO/LO)增加的RC?
你这个振铃应该就是MOS开启上升沿太陡峭了,增大MOS管开启时间就行了,但是要注意MOS管关闭时间不能太短,不然上下管有可能交叠。

网友(2019-07-11):
请教一下,你的RC电路是怎么加的?

网友(2019-10-17):
这样一个H桥  S1H恒为低,S1L恒为高,S2H和S2L相位相反。频率8K,占空比10%到95%速度可调,电机运行平稳。我有个问题想不明白,Q4导通,当Q1截止,Q3导通时间,电机应该处于刹车状态,但是通过观察,我发现电机运行很平稳,没发现异常抖动,啥原因?

网友:
Q4导通,当Q1截止,Q3导通时间,电机应该处于刹车状态,这个状态可以通过把SD拉低来让电机空转。但是还有个问题,8K  PWM下电机按照逻辑  1、左下桥臂导通,右上桥臂导通,电机转动,SD拉低四个桥臂全部截止,然后重新 左下桥臂导通,右上桥臂导通,这样循环发现PWM占空比50%以上时,电机才能转动。
2、左下桥臂恒导通,右上桥臂PWM输入,会出现两个下桥臂同时导通的状态,但是占空比16%时,电机就开始旋转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SD与IN2使用PWM输入,in1接地,波形如下  四个波形为Q1,Q2,Q3,Q4的G端波形。

网友:
不知道Q2  G级为啥会有个高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进度记录

在输出级增加了一个RC吸收电路,f=1/2*PI*RC  ,振铃完全消失,算是解决了振铃问题;

请问在输出级加一个RC是怎么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