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个树莓派尺寸图

楼主(2016-12-16):
(图片)

网友:
你要是直接给个转到AD或者CAD里面的图就好了

网友A:
正要做个DAC板,不用自己量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要做个DAC板,不用自己量了,谢谢!

要自己量的话说明你还不会玩树莓派……
https://www.raspberrypi.org/docu ... echanical/README.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