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买的智能电视,用起来生不如死,想改成普通电视...

楼主(2016-12-17):
    两年前买的  康佳KKTV LED55K60U,安卓系统,进系统要等七八分钟。刷机后 能快几天,然后就又不行了。这个电视恶心的地方是 不进系统没法切换信号源。 目前,想改成普通的电视,不知道难度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扔了吧。电视不能买国产品牌的。我只买sharp。

表示刚买了三星65寸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重新买驱动板来驱动原来的液晶玻璃就好了

网友:
电视也就是;  显示屏,+  解码板,+电源板,,+ 电视盒,,,垃圾厂家多是在解码板上做手脚,,,,

网友B:
LVDS都是通用的接口,假貨寶也就50元,選好背光驅動方式,就是LED還是LCD改造也是半個小時左右

网友:
我的HKC也是 不进系统安卓,不能改信号源,贼麻烦.

网友:
哈哈,一开始就没信智能电视,还是搞个盒就行了

网友:
我选电视就选非智能,可惜越来越少了

网友:
现在非智能电视的选择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扔了吧。电视不能买国产品牌的。我只买sharp。

sharp的43寸多年前我也入了台,那个百视通勉强能用,好象也不能安装应用

网友C:
我也掉坑,还是给老人用的,当时选同尺寸比较贵的,怕买便宜的人不高兴,结果,费了很久才教会他们用,可恶的系统还自动升级,坑啊

网友:
别买所谓的“智能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选LG的非智能电视 特棒。

几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DS都是通用的接口,假貨寶也就50元,選好背光驅動方式,就是LED還是LCD改造也是半個小時左右 ...

屏是4K的,我看了看,驱动板也不便宜

网友:
想选个55寸的非智能电视,可供选择的型号少得可怜,国外的品牌也是即贵又少

网友:
还好我买的是创维,可以选择是否进去安卓系统。

网友E:
这款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
我发的这款京东竟然写着省五百多,我都关注一个月了,一直3488左右

网友:
LG的智能电视用webOS,不是android,进电视应该5秒多呵呵

网友:
三星的电视都没有广告!

网友:
去店里看了下,sharp的智能电视大概10s左右进去,大尺寸的基本买不到非智能的了

网友:
LZ的教训是:千万不要买安卓电视,因为安卓系统是按照2年的生命周期设计的,安卓硬件在2年以后会跟不上新安卓软件的需求,但是电视应该是需要可以用5-10年的

网友:
夏普,三星都不错,不过我的夏普4年后电源板坏掉了,x宝买电源板搞掂

网友:
sharp有个快速开机功能,随按随开,无需等待

网友:
刚刚入手一个 东芝  50寸
害怕中

网友:
当个大显示器用

网友:
刚买了个海信50寸的给父母用,特意选的非智能机,看了下还行开机10秒以内,非4k的功耗120W

网友:
我买的非智能电视还带工厂模式!开心的进去工厂菜单改改呵呵!

网友:
附加!工厂模式里面还有酒店模式!开心的改改改呵呵呵

网友F:
外加一个机顶盒吧,应该速度还行。

网友:
失败的产品 2013年的时候差一点选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掉坑,还是给老人用的,当时选同尺寸比较贵的,怕买便宜的人不高兴,结果,费了很久才教会他们用,可恶 ...

不联网就升级不了了,外加一个盒子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加一个机顶盒吧,应该速度还行。

加机顶盒也没用,不进系统不能切换信号源,进个系统要七八分钟...

网友:
加山寨的驱动有点怪怪的,原厂驱动质量肯定比山寨的好吧,现在纯的电视估计都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机顶盒也没用,不进系统不能切换信号源,进个系统要七八分钟...

是的,要进系统后才能切换。
我家的电视速度还比较快,10多秒吧。

会自动切换到上次的信号。

网友:
我家里的sharp的电视,还是很好的

网友:
安卓升级的频率太快了

网友:
LZ 有没有改成功啊

网友G:
家里有老人,还是买普通电视吧。正常的使用它们还OK,要是提示个系统升级,提示清理垃圾,他们就不知怎么用了

网友(2017-02-07):
进系统要等七八分钟 ?

网友:
不会这么久吧,我这边也是康佳,单开电视估计30秒广告,没有机顶盒的广告时间长,想看到电视拖时间最长的就是广电广告1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智能电视就是一个坑, 电视起码用四五年吧 ,  智能系统基本上二年换代。

也没你说的那么坑,两年换电视的人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大家觉得如何?

索尼的还行,声音和图像都挺不错

网友:
好奇搜索了下,找到完整的维修手册

家里有老人小孩,用旅馆模式很好

网友:
给老人买的暴风TV,40寸 999元
开机到看到电视10秒以内!
就是遥控器不好用,换台要按顺序一个一个换!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家里有老人,还是买普通电视吧。正常的使用它们还OK,要是提示个系统升级,提示清理垃圾,他们就不知怎么用 ...

同感,现在的流氓太恐怖了,整天忽悠人点击安装啥关注啥,安装一大堆应用后,估计开机都动不了

网友:
乐视的电视今年刚升级的主板,速度贼快

网友:
14年的小米电视1,开机时间、性能什么的都几乎和以前一样,但就是越来越恶心了,开机以后TMD强制15秒广告。

网友:
我家的夏普65的,设置完开机自动进入电视模式。就是开机自检也要30秒左右

网友H:
买微鲸吧,你会惊喜的发现,原来智能电视也能如此简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买微鲸吧,你会惊喜的发现,原来智能电视也能如此简单

怎么个好法? 说说呀

网友:
本来想买智能电视,听大家这么一说,我有想买led投影仪的想法

网友:
显然可以的,做为电工是可以的。不过需要大神级别的。要自己做一个屏幕驱动板子。把电视改为显示器那样。去视频网站搜索点屏幕教学视频就能了解门槛了。至于能否自己搞定也就有数了。这个问题以后会不断困扰所有人。

网友:
家里、亲戚都是普通液晶电视外挂盒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怎么个好法? 说说呀

非常流畅,从不卡顿。界面清爽,无任何广告。开机迅速,基本秒开(平时不断电)。
各种资源丰富,网上能下的最新电影上面都会有,更新很快(腾讯资源)。
安装第三方应用非常方面,支持从U盘安装,甚至支持用电脑浏览器直接安装。
价格便宜,性价比高。
3个HDMI 2.0接口。
多个USB 3.0接口。

够了吗,不够继续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非常流畅,从不卡顿。界面清爽,无任何广告。开机迅速,基本秒开(平时不断电)。
各种资源丰富,网上能 ...

断电恐怕就不是秒开吧?

网友:
换能用驱动板是良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断电恐怕就不是秒开吧?

这个肯定的,不过,根本不需要断电,待机功耗0.5W,如果没算错的话,一年不断电、不开机电费2元左右。

网友:
我家也是这个电视,厂商自带系统,开机后等2分钟再操作,把不需要的软件卸载掉,虽然慢但是凑合还能用。康佳很恶心,内存和存储都以小b标,内存8Gb,恶心的一比

网友:
我的tcl可以自己装应用,还可以。

网友:
本来还想选智能电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非常流畅,从不卡顿。界面清爽,无任何广告。开机迅速,基本秒开(平时不断电)。
各种资源丰富,网上能 ...

求推薦型號!

网友:
拆掉,换普通电视主板就好。

网友:
7 8分启动感觉不可思议

网友:
你装了很多应用?有试过清理垃圾!还原出厂设置!或者是真的坏了。总不能你电视坏了!把国产智能电视都说得一文不值吧!修修吧!改装不现实!

网友:
我买的55寸的,这个牌子应该都差不多,有人说有的型号看球赛有拖影什么的,我都没看到过,因为我不看球赛

网友K:
我也买了个50寸的康佳,家电城都转完了,50寸以上全是智能电视。媳妇儿又不准在网上买。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买了个50寸的康佳,家电城都转完了,50寸以上全是智能电视。媳妇儿又不准在网上买。 ...

网上买确实有时有问题,太便宜的屏可视角度要差,偏一点色彩会失真。网购下单前看不出

网友:
我也买了个50寸的康佳,家电城都转完了,50寸以上全是智能电视。 媳妇儿又不准在网上买。 说说感受吧。电视信号用的电信机顶盒,关闭电视网络连接。 1.开机大概一分钟,可以使用上一次的信号源,所以开机不用切换信号源,可以直接进机顶盒信号,但是开机的时候电视的系统界面会以半透明的方式叠加在机顶盒信号前面,机顶盒的声音正常。必须按电视遥控器的返回键才能看到后面的机顶盒信号。 2.电视隔一段时间会弹出提示框,发现新的wifi信号,是否连接。操蛋的是提示框不会自动消失,一直显示在屏幕下方,必须再按电视返回键才能消失,而且那wifi不像手机可以关闭,康佳工程师真他妈扯蛋。看着看着电视弹出个提示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哈哈,扔了吧。电视不能买国产品牌的。我只买sharp。

在狗东上看了一下,夏普的也都是智能电视了.

而且他娘的.它的硬件用的是海思.运存才1G

网友:
电视恶心…国美机顶盒也是流氓的重灾区!最低级的是开机放个广告先!后台升级想关都关不掉!各种恶心的程序删除不掉!禁用各种安卓原生功能和命令!反正感觉就是请了个爹回来还指手画脚

网友(2017-03-30):
年前买了索尼55寸的,貌似没什么问题。

网友:
除了SONY,其他一概忽略

网友:
电视行业,如果传统国产的,海信>创维>TCL>长虹>康佳。

网友(2021-10-01):
引用 网友L:
在狗东上看了一下,夏普的也都是智能电视了.

而且他娘的.它的硬件用的是海思.运存才1G ...

你这个电视现在还在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