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在使用 KiCAD 画板时删除走线会删除元件

楼主(2016-12-17):
有没有哪里可以设置为删除时保留元件, 只删走线的?

网友:
必须可以啊

楼主:
按 Del 键可以直接把 PCB 元件给删除, 不小心元件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 Del 键可以直接把 PCB 元件给删除, 不小心元件就没了.

>>不小心元件就没了.

可以 Ctrl+Z 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小心元件就没了.

可以 Ctrl+Z 还原。

还原是没有问题.
主要是防止误删.

楼主(2017-12-12):
目前看来只能将元件先锁定,删除走线时就不会误删元件。

网友:
框选block,只选择走线,然后删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