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16-12-17):
如题、、求推荐低功耗单片机(OTP的亦可!)、、硬件资源只需3个普通IO即可!要求价格便宜点最好小于1元,且供货稳定!

网友A:
晕,具体资源不提,没法推荐具体型号。STM32L系列,可以看看。例如  STM32L011 可以看看。

网友B:
功耗要多低才算是你要求的低功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耗要多低才算是你要求的低功耗啊

待机小于1u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具体资源不提,没法推荐具体型号。STM32L系列,可以看看。例如  STM32L011 可以看看。 ...

只需三个通用IO,价格最好小于1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需三个通用IO,价格最好小于1元

你这价格要求,在低功耗芯片中比较难选,STM32L011的最低资源看价格差距多少。或者看看STM32F0系列,休眠电流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本来你这个要求PIC单片机是首选,可是价格满足不了。。。

网友:
低于1元 OTP的

楼主:
OTP的有推荐的吗?

网友:
几伏供电?

楼主:
3.3或5V都可以、没要求

楼主:
自己顶顶、、、别沉了、、

网友C:
我们有款芯片  不过休眠电流在2ua以内,8脚 sop。在0.5毛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款芯片  不过休眠电流在2ua以内,8脚 sop。在0.5毛左右。

什么型号?

网友:
MK6A12

网友D:
台湾芯睿单片机听说很便宜,还是flash的,
就是选型和数据手册下载不方便,官网网址多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湾芯睿单片机听说很便宜,还是flash的,
就是选型和数据手册下载不方便,官网网址多少?谢谢!, ...

官网 更新也很慢的 你还是直接联系我们业务 比较好。

网友:
PIC的有类似的,就是价格达不到

网友:
台系的大部分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MS80F0601AS         0.35RMB

网友:
业内做otp的应该都知道 epson的吧,不过是晶圆,你们能不能用

网友:
STC15F100W

网友D:
引用 网友E:
MS80F0601AS         0.35RMB

这个价格强,好像还是flash的,这价格是直接联系深圳这家公司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强,好像还是flash的,这价格是直接联系深圳这家公司吧?

是的~
www.origin-gd.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www.origin-gd.com

但好像不是深圳这个厂家生产的,
原始厂家是哪一家?就怕以后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MS80F0601AS         0.35RMB

这个好强大、、这么便宜!明天我咨询一下他们公司看看

网友(2017-06-26):
apollo2 单片机吧这个功耗小不过用的相对少,因新出来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