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用的基于声卡的音频频谱分析软件

楼主(2016-12-18):
类似这样的, 但是我搜关键词 " analysis 声卡 频谱 " 没找到, 谢谢!

网友:
不错,可以用在振动测试领域。

网友:
搜基于声卡的虚拟示波器,就有好多这样的软件。

网友:
wavein+fft可以自己写

楼主:
谢谢大家, 本人是纯硬件电工, 没有任何编程方面的基础. 希望找到纯粹的软件

网友:
另外,用labview,分分钟自己可以写一个。

网友:
RMAA,精度表示怀疑,如果好,我也买张声卡用用

网友A:
顺便问下设计/订制特殊要求电源(含低纹波低噪声电源)能多低?分立件吗?能给音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设计/订制特殊要求电源(含低纹波低噪声电源)能多低?分立件吗?能给音频用? ...

要看功率了, 200W左右的不超过10mVp-p, 是给音频用的, 只为音响厂家提供配套. 其它的还有电机驱动, 脉冲电源, 激光电源, 织机电源. 本次找频谱分析软件, 就是为了优化噪声分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看功率了, 200W左右的不超过10mVp-p, 是给音频用的, 只为音响厂家提供配套. 其它的还有电机驱动, 脉冲 ...

这个软件要好声卡才行,普通的,我觉得都被掩盖了,我在找用什么电源电路给变态的DAC芯片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要好声卡才行,普通的,我觉得都被掩盖了,我在找用什么电源电路给变态的DAC芯片供电呢 ...

效率要求不高的话, 可以用微功率的正弦隔离变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率要求不高的话, 可以用微功率的正弦隔离变换

你的意思是再生正弦?

网友:
楼主你这个就是cooledit啊

网友:
楼主位的截图就是cooledi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