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大虾能不能帮忙解释下这么句话是啥意思?

楼主(2016-12-18):
always @( posedge S_AXIS_ACLK )
            begin
              if (fifo_wren)// && S_AXIS_TSTRB[byte_index])
                begin
                  stream_data_fifo[write_pointer] <= S_AXIS_TDATA[(byte_index*8+7) -: 8];
                end
            end

如上,第5行,赋值里面这一个,里面,冒号之前的减号是啥意思?

网友:
可以编译通过么?

网友:
S_AXIS_TDATA[(byte_index*8+7) -: 8] 等价于
S_AXIS_TDATA[(byte_index*8+7): ((byte_index*8+7)-8)]
---以前问来的

网友:
byte_index*8+7   左移3位,然后填充1,这种写法mark

网友:
从S_AXIS_TDATA(byte_index*8+7)开始,往-方向数8个bit,把这八个bit赋值给stream_data_fifo[write_pointer]。
这个是verilog 2001的标准,搜索Verilog2001和Verilog 1995的区别 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向上增长
-:向下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