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型数据通过串口发送

楼主(2016-12-18):
最近用到一款KELLER的压力温度传感器,它发回的数据是16进制的数,然后根据公式可以计算出温度或者压强,但是计算结果是浮点型数据,串口好像直接发送不了!
小弟刚入行,经验不足,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后来想到转化成字符串发送,于是找到了sprintf函数,真是太好用了。相关代码如下:
                //sum是浮点型数
                sum=pow(-1,s)*(1+sum/8388608)*pow(2,m-127);//最终压力值,单位是bar
                    sprintf(a,"%10.8f",sum);
                /******************************************************************
                这一句至关重要,因为串口不能识别浮点型数据,所以用sprintf函数
                将浮点型转换为一个字符串放到预设数组a[10]中,最后再将数组以ACII输出
                *******************************************************************/

                for(i=0;i<10;i++)
                    {
                        U1TXREG=a[i];//max485发送数据
                        while(U1STAbits.TRMT==0);//等待发送完毕,这一句不可少,若没有这一句
                                                                        //则会出现数据丢失的现象,仅能发4位数据
                }

我用到的是PIC30F4011单片机!有不妥的地方,还请大神指正!

网友:
字符串真浪费字节

网友A:
用共用体或者指针不更简单,4个字节就行了

网友:
sprintf比较占地

网友B:
不懂楼主要干嘛,只是要把结果数据送出去吗?还是一定要以ascii方式送出去,前者直接把结果变量的浮点数的四个字节串口发出去就行了,接收端去解析具体表示的是什么值,后者你都用了sprintf了为啥不直接printf打印%f出去就是

网友C:
知道精度的话乘以倍数转化为int型,拆分为8位传送也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共用体或者指针不更简单,4个字节就行了

是用这个函数吗?
void float_char(float f,unsigned char *s)
 {
         unsigned char *p;
         p = (unsigned char *)&f;
        *s = *p;
            *(s+1) = *(p+1);
        *(s+2) = *(p+2);
        *(s+3) = *(p+3);
}
我试了一下,这个貌似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楼主要干嘛,只是要把结果数据送出去吗?还是一定要以ascii方式送出去,前者直接把结果变量的浮点数的 ...

刚接触到这个单片机,貌似没大有库,基本都是对寄存器操作,也能使用printf吗?
我主要是把传感器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上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出来,因为传感器发送的是十六进制数,还需要根据相应的公式将十六进制数转化成二进制数,
再取二进制数的不同部分计算压强或者温度,这部分工作,我也交给单片机完成了,但是计算结果是浮点型的数据,所以通过我用的方法发出去。

我试了下用指针的那个方法是下面这个函数吗?

void float_char(float f,unsigned char *s)

         unsigned char *p;
         p = (unsigned char *)&f;
         *s = *p;
            *(s+1) = *(p+1);
         *(s+2) = *(p+2);
         *(s+3) = *(p+3);
 }

我按照上面这个函数做,好像不大行!大神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精度的话乘以倍数转化为int型,拆分为8位传送也方便吧

我计算的结果是浮点型数据,如果将其乘以10的倍数,再将其强制转化为整型,再按位发送的话,我在串口调试助手上面能看到浮点型乘以10的倍数的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共用体或者指针不更简单,4个字节就行了

比方说,计算结果是1.2345的浮点数,按照指针的那个方法发送,我在串口调试助手上面能看到1.12345这个数吗?

是下面这个函数吗?
void float_char(float f,unsigned char *s)

        unsigned char *p;
         p = (unsigned char *)&f;
        *s = *p;
            *(s+1) = *(p+1);
        *(s+2) = *(p+2);
        *(s+3) = *(p+3);
}

我试了一下,不大好使!

网友D:
不用转成字符,使用共用体union
union senddata{
float a;
uint8_t b[4];
}
发送b[0]~b[4]。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转成字符,使用共用体union
union senddata{
float a;

这叫联合体吧,我以前也这样用,往eprom里面存浮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转成字符,使用共用体union
union senddata{
float a;

我在C语言编译器上模拟了一下,你帮我看看,有啥问题!我输出不行呀!

#include <stdio.h>
union senddata
{
    float f;
    unsigned char a[4];
};

int main()
{
    float sum=1.1234;
    int i;
    senddata r_1;
    r_1.f=sum;

    for(i=0;i<4;i++)
    {
        printf("%c",r_1.a);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叫联合体吧,我以前也这样用,往eprom里面存浮点数

大神看看是这样吗?
#include <stdio.h>
union senddata
{
    float f;
    unsigned char a[4];
};

int main()
{
    float sum=1.1234;
    int i;
    senddata r_1;
    r_1.f=sum;

    for(i=0;i<4;i++)
    {
        printf("%c",r_1.a);
    }

}
这是我在C语言编译器里面模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看看是这样吗?
#include
union senddata

用16进制显示了吗

网友:
你是要打出来啊,如果是这样用sprintf函数就好了。
如果是通过串口传输到上位机或与其它单片机通信,就用共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