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不了机

楼主(2016-12-18):
电脑半年多没开机了,前段时间开机出现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是系统问题吗,电脑小白一个

网友A:
F2能开机吗?
主板电池量电压

网友B:
就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2能开机吗?
主板电池量电压

都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那我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了,好像屏边坏了^O^

网友:
好像是电池没电了,我的一个老台式机也是好久不开机前几个月因为要用并口开机也是这样,不过开开设置一下cmos就好了

网友:
这显示器,真窝心。键盘好了之后换个2032的电池。

网友:
换个主板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