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RJ45外壳与LED管脚放电!

楼主(2016-12-18):
小弟开发了一款继电保护装置,在做装置电源与外壳2000V工频耐压测试的时候,以太网的RJ45端子的外壳与RJ45端子的LED管脚发生放电现象,并损坏了网络芯片,直流2800V耐压测试则不会放电。
估计应该是装置开关电源的一二次之间加有电容所导致的。买了多款RJ45端子,发现其LED管脚与外壳间的距离都很近,均不能满足耐压需要,请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去掉开关电源一二次之间的电容固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附两张我买的RJ45端子的图片。

网友:
可以使用不带LED的

网友:
把灯去掉省事

网友A:
楼主可参考中电的设计,RJ45不带灯,另外在RJ45旁边装两个灯。

另外再多问一句,都用到RJ45了,楼主莫非是做中压保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参考中电的设计,RJ45不带灯,另外在RJ45旁边装两个灯。

中压保护是什么意思啊,可以讲解下吗,百度看了下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参考中电的设计,RJ45不带灯,另外在RJ45旁边装两个灯。

不带灯固然可以,但我看到很多继保装置得网口都是带灯的,而且用的网口跟我用的差不多,也没什么特别。
是中压的线路保护,上个月在开普做了测试,耐压测试时在网口的外壳上喷了较厚的三防漆过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压保护是什么意思啊,可以讲解下吗,百度看了下不是很清楚?

中压保护,就是用在中等电压等级电网的继电保护设备,一般为10KV以上到110K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带灯固然可以,但我看到很多继保装置得网口都是带灯的,而且用的网口跟我用的差不多,也没什么特别。

不是不带灯,是RJ45上不带灯,在旁边单独用灯座做2个灯。

用带灯的RJ45也有能过的,但是得用不带金属外皮的RJ45,而不带金属外皮的RJ45,质量过硬的很少,所以........

中压线保上用以太网,是跑6185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带灯,是RJ45上不带灯,在旁边单独用灯座做2个灯。

用带灯的RJ45也有能过的,但是得用不带金属外 ...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看到有的装置用的是带灯的金属外壳的RJ45也能过得,难道外壳都喷了绝缘漆。
是跑61850,但RJ45口主要调试用,还有两个光纤口。

网友:
网口内部是一个隔离的耦合磁环,具有一定的绝缘能力,怀疑是不是这个出问题

网友:
把灯和phy也隔离起来

网友C:
把灯的地和金属外壳用电容连起来

网友:
有一种rj45的灯是导光柱引出的,最简单办法选用不带灯的座,在旁边放两个灯

网友:
也可以用一个不带金属外壳的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灯的地和金属外壳用电容连起来

高手呀,这样确实就解决了问题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呀,这样确实就解决了问题了,谢谢啦

要用6KV的高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