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扫描速度上上下下一致性很差

楼主(2016-12-18):
买来的二手T520自己换的SSD,刚买来的时候用ASSSD扫描感觉很快就没有用到其他工具扫过。
现在用了三个多月了,用HD扫了一下,峰值还凑和但是大面积的都达不到,有些甚至少得惊人,才0.5MB/S 断涯式的。
刚才又用AS SSD测速了一下,竟然能超500MB  ASSSD测的是峰值吧。但是没有分布状态。HD可以根据分布状态推断硬盘的状态的呢。
有知道的同学说一说。

网友:
正常。tlc时间久了数据读取就会极为困难。你要是半年不开机,恐怕系统都启动不起来了。

网友A:
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老是感觉电脑变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老是感觉电脑变慢了

只有一个办法:不要买tlc的移动硬盘。当然这不太好买,基本上只能考虑三棒的pro系列,以及intel的x25m系列(只有服务器拆机的)。尤其是后一种,基本只要不是1000以上PE都没问题,但是容量比较小,硬伤。

网友:
关键还是要看主控 120G我觉得不至于这样

网友:
4k啊,顺序读写肯定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