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人员、设备定位系统,全生命周期监控

楼主(2016-12-18):
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朋友,让帮忙设计一套人员、设备定位系统,如:某种设备需要定期清洗,在设备上安装定位后,可进行全生命周期监控,软件系统可判定是否清洗、清洗时间是否满足要求。
对目前定位系统的了解:
(1)RFID标签定位,定位精度5米左右,需要布放基站,标签携带不方便;
(2)WIFI、ZigBee定位,定位精度10米左右,需要wifi模块、zigbee模块,成本较高
(3)网上搜索有一种基于超窄脉冲技术的定位技术,localSense定位?不是太了解

不知道是否还有其它技术方案。

网友A:
室内一般用惯性导航方式定位!

网友B:
超窄脉冲技术uwb定位

网友C:
dw1000 可以了解一下这种方案
目前高精度定位首选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窄脉冲技术uwb定位

不大了解,能讲具体些吗?

网友D:
你医院的朋友让你设计...这种项目一般院长没有同意,没有卫生系统拨款,没有招标能让你做?
除非你愿意几千块钱帮他们搞定。。。

网友E:
uwb定位,,有个清华的什么nb公司做,好像挺牛

网友F:
楼主有个疑惑有些设备需要检测是否清洗,如何检测啊,别人的设备是不是还要改装增加检测电路啊?

网友G:
需求不清,无法给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窄脉冲技术uwb定位

感谢提供的关键字,UWB无线定位,正在查阅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一般用惯性导航方式定位!

网上摘抄的一段:GPS是目前应用最成功的定位技术,不过它也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在室内不能定位,而且一般民用的精度也不够高(10m左右),相对于室内定位的要求(1m左右或更低)还有一段距离。目前室内无线定位技术的研究相对集中在基于RF信号,并结合各种无线网络技术如ZigBee,超宽带(Ultra-WideBand,UWB),Wi-Fi,蓝牙,射频识别(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RFID)等定位技术的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求不清,无法给出意见

恩恩,正在查阅UWB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个疑惑有些设备需要检测是否清洗,如何检测啊,别人的设备是不是还要改装增加检测电路啊? ...

通过检测拟清洗设备的位置,来判断工作人员是否已经清洗,是否清洗时间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uwb定位,,有个清华的什么nb公司做,好像挺牛

恩恩,正在查阅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医院的朋友让你设计...这种项目一般院长没有同意,没有卫生系统拨款,没有招标能让你做?
除非你愿意几千 ...

先从技术角度考虑如何实现,商务的事让boss们去谈

楼主:
引用 网友C:
dw1000 可以了解一下这种方案
目前高精度定位首选方案

谢谢,附上DW1000产品介绍文档

网友:
这个用红外矩阵就可以,反正就是在医院内用,走廊,设备间放一堆红外,知道在哪里就O了

网友:
uwb好牛逼,学习了

网友H:
zigbee蓝牙都成本高了,各位还在推荐uwb

网友:
引用 网友H:
zigbee蓝牙都成本高了,各位还在推荐uwb

并不能叫做推荐,是按精度等级,它能到分米级,当然能不能遮挡,遮挡及多路径效应会严重影响定位精度。

网友:
我知道有在做室内导航的,使用的是蓝牙方案!

网友:
成本更高。

网友:
得考虑成本问题,管理很重要。

网友(2017-01-23):
为什么不用蓝牙?

网友:
我有个清华的朋友做的惯导+wifi+地图,这个成本低,不需要额外增加硬件,用手机就可以。

网友:
"wifi模块、zigbee模块,成本较高,uwb就算了吧,更贵

网友:
模块跟着洗 等离子或者环氧乙烷 很快就坏了

网友:
感觉这是卖模块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