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 QSPI N25Q256A的读写程序,支持QUAD, 4字节模式,绝...

楼主(2016-12-19):
分享一个 QSPI N25Q256A的读写程序,支持QUAD, 4字节模式

欢迎下载,绝对好用,
废话不多说,

有谁看看能否把他改成可以读取 QSPI   N25Q512A 的  ???

网友A:
把速度也发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速度也发一下看看.

一次读取 32KByte字节的数据大概需要13-15ms,

网友B:
这个是要有QSPI的STM32单片机才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要有QSPI的STM32单片机才能用吧

是的,f44x系列及以上的型号都 支持 QSPI 接口的

网友C:
下来试下,F1的没有QSPI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来试下,F1的没有QSPI

你可以使用f1模拟一个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次读取 32KByte字节的数据大概需要13-15ms,

这有点小慢吧。fpga做qspi的话,速度基本可以达到25MB/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有点小慢吧。fpga做qspi的话,速度基本可以达到25MB/s。

你好,我这个 驱动QSPI 的 N25Q256A 运行的频率是72MHz啊(也就是单片机设置最大的时钟频率为72MHz, 可以设置为108MHz,我怕稳定方面不可靠所以设置为72MHz),最大108MHz,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速度的 QSPI 的运行频率是多少啊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这个 驱动QSPI 的 N25Q256A 运行的频率是72MHz啊(也就是单片机设置最大的时钟频率为72MHz, 可以 ...

50MHz。既然跑72MHz,每秒读36MB问题也不大,估计程序要优化了。你那个速度一秒只有2MB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MHz。既然跑72MHz,每秒读36MB问题也不大,估计程序要优化了。你那个速度一秒只有2MB左右。 ...

你好,我使用的是st官网提供的 HAL 库,估计如果使用寄存器操作的估计应该很快很多吧,

另外你的程序能否发上来 共享一下啊

网友:
QSPI 50MHz, 读32KB要7.649ms

网友E:
72MHz
dual:4098us
quad:3225us

网友F:
引用 网友E:
72MHz
dual:4098us
quad:3225us

这个实测还是理论值啊?
理论上,72MHz时钟 36MHz Quad SPI读取32KB数据不到2ms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实测还是理论值啊?
理论上,72MHz时钟 36MHz Quad SPI读取32KB数据不到2ms啊 ...

实测值, 一般情况下实际值肯定达不到理论值, 我的测试平台是ATMEL M7, 300MHz主频, QSPI 72MHz, 读32KB数据耗时3.225ms, 看了一下耗时主要程序里有两个while死等读取QSPI Status Register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实测值, 一般情况下实际值肯定达不到理论值, 我的测试平台是ATMEL M7, 300MHz主频, QSPI 72MHz, 读32KB数 ...

得上DMA,72M SCK理论上读32KB也就是1ms的事,CPU参与了速度就下来了

楼主(2017-05-31):
引用 网友F:
得上DMA,72M SCK理论上读32KB也就是1ms的事,CPU参与了速度就下来了

估计应该是这么回事造成的了,

dma通道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