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读保护会影响程序自己读取唯一序列号么?

楼主(2016-12-19):
按照STM32F030的参考手册,OB_RDP_Level_1 读保护貌似是不应该影响其自身程序读取FLASH和内部序列号存储空间的,但这次我测试在调试状态下执行使能加密程序则一切正常,此后再多次断电重新运行读取内部FLASH和唯一序列号进行校验的程序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用j-flash读取芯片或重新进入调试则会芯片已经读保护了。但如果在程序独立运行时运行使能加密的程序,则此后读取内部FLASH和唯一序列号进行校验的程序就出现错误了(估计是读取内容的操作受到影响了),确认芯片也已经读保护了。

问题: STM32F030读保护会影响程序自己通过指针读取唯一序列号和内部flash么?
这是使能加密的程序:
    void lockChip(void)
    {
                FLASH_Unlock();
                // 读写flash标记(l略)
               .....(其它Flash操作)

                delayMs(50);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WRPERR |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FLASH_OB_Unlock();
                FLASH_OB_RDPConfig(OB_RDP_Level_1);
                //FLASH_OB_Launch();  //此句使能后执行则调试状态也会被马上禁止访问芯片
                delayMs(50);
                FLASH_OB_Lock();
                FLASH_Lock();
}

网友A:
怎么读取 STM32F030 的唯一ID,我没找到这个芯片的维一ID的地址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不小心访问了芯片的option 字的读保护标记的地址 0x1FFFF800,而这个地址的内容在使能读保护前后是不一样的,调试时没有马上使能所以看不出来
Address        [31:24]  [23:16]  [15:8]    [7:0]
0x1FFF F800 nUSER     USER    nRDP      RD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读取 STM32F030 的唯一ID,我没找到这个芯片的维一ID的地址

数据指针指向地址0x1FFFF7AC连续读取12bytes

网友B:
楼主你确定 STM32F030 有唯一的ID?为啥我在数据手册上找到现在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确定 STM32F030 有唯一的ID?为啥我在数据手册上找到现在都没找到?

坐等答案。

网友B:
答案早就有了,030芯片的这个位置确实能读出一些数字,不同的芯片也确实可能不一样,但也可能一样,ST没说,谁用谁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案早就有了,030芯片的这个位置确实能读出一些数字,不同的芯片也确实可能不一样,但也可能一样,ST没 ...

是不是唯一的没关系,看你怎么用,对于我来说随机有差异就行了。
手册上没说的东东还有其它内容,比如内部温度传感器的校准参数、内部基准电压的校准参数等都没介绍,但在一些官方例程中可以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唯一的没关系,看你怎么用,对于我来说随机有差异就行了。
手册上没说的东东还有其它内容,比如内 ...

对你这种不仔细看数据手册还自以为是的人我真是无语:内部温度传感器的校准参数、内部基准电压的校准参数在数据手册 3.Functional overview 的 ADC 章节讲的清清楚楚!

网友:
看标题我就在想,F030根本没有UI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你这种不仔细看数据手册还自以为是的人我真是无语:内部温度传感器的校准参数、内部基准电压的校准参数 ...

大神,你好!
原来不清楚这么detail的东西躲在overview了,怪不得我在参考手册上找不到~~
我验证过这些“序列号地址”对于不同F030芯片有不同内容,即使全部0xFF也不会影响我的程序正常功能, 可以一定程度上增加破解者麻烦就好了。
我接触STM32F0不久,还有好多问题没搞清楚,不然就不会发帖提问了。
搭车再问一下:为何设置过PWM输出的IO口在后面的程序中再设置为普通IO口推挽输出后驱动模拟方波时会随机在某个上升沿或下降沿来一个PWM波形才输出正确的方波状态?每次驱动方波输出的IO都会用相同的子程序把它强制初始化成推挽输出模式并切换到对应状态,照理不应再有PWM波形产生,而且是时有时无的单个PWM波形(即使原来的PWM也早已经设置成10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原来不清楚这么detail的东西躲在overview了,怪不得我在参考手册上找不到~~
我验证 ...

直接用 TIMx->CCR1=0xFFFF  输出高电平, TIMx->CCR1=0 输出低电平,还设置为普通IO干嘛?

执行 TIMx->CCR1=0 跟 GPIOx->BRR=GPIO_Pin_x 对使用来说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 TIMx->CCR1=0xFFFF  输出高电平, TIMx->CCR1=0 输出低电平,还设置为普通IO干嘛?

执行 TIMx-> ...

之前就是直接设置0%和100%出现这样随机的问题所以才改用直接IO方式的,但是问题一样存在。没有设置过PWM的IO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外部方波信号中断触发转换几个IO的输出状态,只有设置过PWM的IO口会随机有多一个PWM波形的输出,假设如果是外部干扰引起的则其它无PWM功能的IO也同样有异常输出才是
如下图:1~3是设置过PWM的IO输出,4是无PWM功能的IO输出。

网友(2019-10-15):
测试一下加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