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手机无线充IC

楼主(2016-12-19):
这是苹果手机无线充接收部分的线路,使用TI的 BQ51013B 方案。。有人知道U2是什么芯片吗?
6号引脚3V。正常情况下插不插手机Q1都是打开的。可能故障情况下Q1关闭。

网友A:
苹果协议IC,你用这个6脚 的是国产苹果充电协议IC。网上很多,几毛钱到几块钱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协议IC,你用这个6脚 的是国产苹果充电协议IC。网上很多,几毛钱到几块钱都有。 ...

我在网上找到的都是有限充的苹果协议IC ,没有输出脚控制MOS管。。一般都是有两个电平信号输出,我这里只有一个电平信号

网友:
2楼说的对,就是苹果协议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的都是有限充的苹果协议IC ,没有输出脚控制MOS管。。一般都是有两个电平信号输出,我这里只 ...

苹果限充不用ic也可以,苹果端靠d+d-的电压判断限充多大的电流

网友C:
苹果协议芯片,一毛多钱一个
BQ51013B电流比较小,发热很严重,只适合四五百mA的,这个接收贴片也搞过
现在苹果高端的都用BQ51020,稳稳的1A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限充不用ic也可以,苹果端靠d+d-的电压判断限充多大的电流

确实是充电协议IC ,不过是无线充的。我只找到有线充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协议芯片,一毛多钱一个
BQ51013B电流比较小,发热很严重,只适合四五百mA的,这个接收贴片也搞过
现在 ...

陶太贵了吧,吓我一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的都是有限充的苹果协议IC ,没有输出脚控制MOS管。。一般都是有两个电平信号输出,我这里只 ...

净瞎说,。绝对是协议IC,我做过我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