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做FPGA的设计方案和设计规格书

楼主(2016-12-19):
如题:
      最近在做有FPGA的项目,想把FPGA做好做细了。部知道怎么制定好设计开发规格书,不知道有没什么模板。还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先把逻辑仪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逻辑仪买来

逻辑分析仪有
想知道怎么写FPG的完整实施方案

楼主:
之前好像有坛友大概说过FPGA开发前期是如何规划各模块的,但一时没找到

楼主:
网络上没有找到靠边

在线急等

网友:
自顶向下细化功能

网友:
怎么想的就怎么写,功能/需求怎么实现的,各模块负责什么功能,列清楚不就完了,还能有什么模板

网友:
先自顶向下,划分各模块的功能和规划接口协议;然后自底向上,逐个完善每个模块的设计;最后每个模块的测试方法也要考虑清楚(对应写test bench)。以前做过一个fpga的项目,子模块有十来个左右,就是这么规划的,不过总代码量不是非常多,仅供参考。

网友B:
你这个是给客户看还是自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给客户看还是自己用的?

自己用,但要让外行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