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导航系统中如果没有磁罗盘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2016-12-19):
现在想设计一个AHRS用在四旋翼上,如果不加入HMC-5883这样的磁罗盘,四旋翼的导航系统还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A:
可以! 因为有无头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因为有无头模式啊!

您好, 那样的话,会不会造成陀螺仪的积分误差无法消除的现象呢?

网友A:
没关系的。本来 磁传感器就会有很大的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的。本来 磁传感器就会有很大的漂移

  好的,谢谢您!

网友(2017-01-22):
楼上的回答真逗,没有磁罗盘,哪来无头? 需不需要地磁,看飞行模式,一般航线飞行肯定需要地磁的。

网友B:
可以,可以用加速度计和陀螺仪进行实时测量,不断用GPS进行位置速度修正,目前军工很多就是这个思路。磁感要考虑电磁兼容性,很容易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可以用加速度计和陀螺仪进行实时测量,不断用GPS进行位置速度修正,目前军工很多就是这个思路。磁感 ...

固定翼可以这么玩,但是直升机或者多旋翼悬停久了航向就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