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大神,我找了一个ADS7882的AD,3MSPS,可以接吗?

楼主(2016-12-19):
请教430大神,我找了一个ADS7882的AD,3MSPS,可以接吗?打算用25M的频率,请问一下在0.5US以内能读完数据吗?另外ADS的AD采样芯片都有一个时钟引脚,看资料上一直不知道是哪个,烦请告知,谢谢,另外这个时钟频率多少?谢谢。

网友A:
可以接,能读完,ADC芯片不需要外部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能读完,ADC芯片不需要外部时钟。

谢谢,时间有些长了

网友B:
25M的MCU,读取3MSPS的ADC,还不带总线,平均8个CPU时钟周期模拟出来一个外部总线的时序,而430的指令还不是单周期的
用430还不如C8051,有50M跟100M的芯片,而且有外部总线,可以用总线操作ADC

话说另外一个帖子里面不都已经建议你用STM32F3xx了么,集成12位5.1MSPS ADC,指标也不比你选的这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M的MCU,读取3MSPS的ADC,还不带总线,平均8个CPU时钟周期模拟出来一个外部总线的时序,而430的指令还不 ...

谢谢,看来只有用3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430 8年了,其他的单片机用得少,整体上单片机自带的AD要比外部的AD差一个等级,内部AD精度和稳定性比 ...

那你就用C8051或者STM32F1系列的,ADC挂到总线上面